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十二:LCD显示及QT

楼主(2019-09-24):
有些嵌入式设备会有一块显示屏,用来显示各种图案、按钮等元素,单片机里常见的 UI 有 emWin、 TouchGFX 等。 Linux 里常用 QT, Qt 是一个跨平台个C++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广泛用于开发 GUI 程序。 QT 在 Windows 平台下用来做
一些上位机也非常好,使用起来方便简单,同时又开源免费。本篇给大家简单介绍 NUC972 平台 QT 的移植及简单示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驱动怎么写?怎么加载,怎么编译到内核,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
想学LINUX+Q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怎么写?怎么加载,怎么编译到内核,能出个教程吗?

什么外设的驱动

楼主:
用在哪里?

网友B:
同问,

Linux下如何针对一个新的开发板做系统移植和驱动开发?

网友:
最近在做触摸屏界面显示啊  没linux知识  只能用单片机+串口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Linux下如何针对一个新的开发板做系统移植和驱动开发?

新的开发板,一般开发板都会提供配套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开发板,一般开发板都会提供配套的驱动。

那是别人提前做功课了,如果自己做的开发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别人提前做功课了,如果自己做的开发板呢?

自己做的 那就先能启动uboot  内核 文件系统,然后驱动一个个调试。
碰到什么问题各个突破解决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 那就先能启动uboot  内核 文件系统,然后驱动一个个调试。
碰到什么问题各个突破解决呗 ...

先能启动uboot, 再启动内核和文件系统,然后驱动各个设备,一个个调试。

就这几个步骤,出个详细的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能启动uboot, 再启动内核和文件系统,然后驱动各个设备,一个个调试。

就这几个步骤,出个详细的教程 ...

参考我这个博客之前系列的所有内容,因为我用的是新唐官方的软件,别人的硬件开发板,其实也就是这些过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我这个博客之前系列的所有内容,因为我用的是新唐官方的软件,别人的硬件开发板,其实也就是这些过程 ...

看了你的PDF,请问你移植的qt是5.0还是4.0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PDF,请问你移植的qt是5.0还是4.0的呢?

移植的是QT 5.0

网友D(2020-03-04):
这个是好东西,最近正在学QT。。。
但是我想放在windows 下vscode 中去配置。。。。vs太大了 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好东西,最近正在学QT。。。
但是我想放在windows 下vscode 中去配置。。。。vs太大了 带不动。。 ...

qt creator 可以啊

网友:
好的 十分感谢 我来试试!

网友:
瞧一瞧 看一看。然后试试

网友D(2020-07-18):
学了大半年 还是搞不懂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了大半年 还是搞不懂 哈哈哈哈哈

哪里不懂

网友E(2020-09-01):
引用 楼主:
参考我这个博客之前系列的所有内容,因为我用的是新唐官方的软件,别人的硬件开发板,其实也就是这些过程 ...

lz是在自学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在自学linux?

是的 啊

网友E:
lz准备搞驱动,还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准备搞驱动,还是应用?

准备搞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