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十三:USB摄像头

楼主(2019-09-24):
本篇介绍 Linux下USB 摄像头的使用,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摄像头进行拍照,生成 jpg格式图片。

网友:
感谢楼主,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A:
我也想学习linux请问楼主,我就买一个开发板然后跟着学就可以了吗?我c语言有点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习linux请问楼主,我就买一个开发板然后跟着学就可以了吗?我c语言有点菜。。 ...

可以啊,c语言都实际用用就熟了。

网友B(2020-01-06):
如果用单片机驱动摄像头可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单片机驱动摄像头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有带摄像头接口的mcu

网友(2020-03-04):
感谢楼主,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2020-08-18):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有带摄像头接口的mcu

有哪些噢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如果嵌入式用linux,是不是不用自己搞驱动就可以使用大部分设备,比如摄像头,u盘,键盘鼠标,打印机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如果嵌入式用linux,是不是不用自己搞驱动就可以使用大部分设备,比如摄像头,u盘,键盘鼠标 ...

对的  linux驱动本身都有了

楼主:
NXP ST 多的很  你到那们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