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移植emwin 5.5 但是编译器有错误 如何是好啊~~?

楼主(2019-09-24):
尝试 移植  eMwin   v5.5版本  但是发现
..\OBJ\MALLOC.axf: error: L6024U: Library GUI.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
错误
1)查了网上说法  说eMwin 不公开源码  这我知道  但是说收费??
2)有说使用STemwin的  当时去那个网站版本是1.20  emwin 版本是 5.32

      现在想移植 5.5  有明白的来指导下 ?

网友A:
官网下载的应不行。可以用STM32Cube 里面的 . M4 的目前最新版本emwin是 GUI_VERSION 54401。 还可以用NXP的, 另外用Keil IDE的话,可以用Keil的。

网友B:
  估计是只移植了库,没有把其他文件也移植了吧

网友:
GUIDOME下文件移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的应不行。可以用STM32Cube 里面的 . M4 的目前最新版本emwin是 GUI_VERSION 54401。 还可以用NX ...

谢谢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只移植了库,没有把其他文件也移植了吧

用正点原子例程移植的 只是覆盖并填写了不同的文件 其它文件没有变 应该不是有的文件没有移植

网友:
我记得只要先编译成功原来的工程,然后把EMWIN5.50 的LIB库文件放进相应的文件位置覆盖,会编译不成功,然后把EMWIN5.50里GUIDOME里的文件和Include里的文件复制进去相应的文件位置覆盖就成功了,其他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的应不行。可以用STM32Cube 里面的 . M4 的目前最新版本emwin是 GUI_VERSION 54401。 还可以用NX ...

是的   官网那个不行 可以用cube 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官网那个不行 可以用cube 里的

还好 emWin 有授权厂商给使用者 Library 使用,不然若是 Project 内都是 mWin 源码的话,Build All 一次就可以起身去上个洗手间再泡杯咖啡后回位子再看看 Build 的结果是否有误。
若结果有 Error,那肯定就闹心了都!Build 一次真是用得太久时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