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Buck降压DC-DC压差问题

楼主(2019-09-24):
需要输入输出压差较小,0.1V@1A左右吧,但是发现手册有个参数Max Duty Cycle (%)为90%, 实测也是达不到很小的压降。是不是意味着高端MOS不能一直打开?问题是很多芯片没有看到这个参数,难道是同步DCDC特有的问题?从原理是来说,为什么有这个限制呢?

网友A:
因为高端用P管内阻大,用N管需要自举升压占空比就不能100%。
P管100%占空比后可以工作在LDO模式继续稳压,N管很难做到,除非电荷泵主动升压供模拟电路用,那电路就很复杂了。
而且0.1V@1A即使占空比能达到100%也要求高端MOS内阻 + 电感ESR < 100mΩ,很难达到的。

一定要满足这么小压差需求的话,可以考虑4开关buck-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高端用P管内阻大,用N管需要自举升压占空比就不能100%。
P管100%占空比后可以工作在LDO模式继续稳压,N ...

谢谢万能的古大师,好快的回复啊!

楼主:
找到一个占空比可以做到100%的芯片,LT8608,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占空比可以做到100%的芯片,LT8608,不过价格不便宜。

rt8059貌似也可以100%。。esr约230m的样子。但0.1v你也太扯了,还是用xl6013之类接sepic好了,可升可降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8059貌似也可以100%。。esr约230m的样子。但0.1v你也太扯了,还是用xl6013之类接sepic好了,可升可降 ...

压降可以稍大一点,0.3V勉强可接受,希望是越小越好。

网友:
内置MOS管的电源IC,MOS管的导通电阻都做不到很小,所以楼主看看外置的如何

网友C:
LT3780可以不?

网友:
上管用电荷泵驱动的都可以100% duty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3780可以不?

这个做起来体积和成本太高

网友:
围观大侠们的讲解。

网友D:
我一直没弄明白,如果压差很低,为啥还要转换一下,什么场合需要这0.1V的压差呢?那位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E:
LTC3780是个好片子,很好用,就是有点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没弄明白,如果压差很低,为啥还要转换一下,什么场合需要这0.1V的压差呢?那位大神给科普一下! ...

同问,0.1v还用降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问,0.1v还用降压吗

实际我就一个工装上用,需要12V的,但是希望12~24V输入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TC3780是个好片子,很好用,就是有点贵

做起来体积小不了,我就1A电流需求。
TB上已经买了响应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没弄明白,如果压差很低,为啥还要转换一下,什么场合需要这0.1V的压差呢?那位大神给科普一下! ...

我是用于工装,增加电源适应性。
实际应用场合,比如12V电池出入的QC充电器,可能需要用到12V输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起来体积和成本太高

的确是,这个片子是好,但是价格太浮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