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网上的电脑和设备如何虚拟成一个局域网内

楼主(2019-09-25):
背景:我们自己做的设备在局域网内是通过以太网和工控机通讯(涉及到tcp udp 等的各种端口也比较多)。现在我想将设备通过4G路由器或普通路由器连到公网上,在家里的电脑上,可以类似局域网操作一样对设备进行操控。
需求: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软件,或4G路由器就能实现模拟个局域网的功能,最好是4G路由器,因为设备可能放在荒郊野岭。也不想单独在设备里增加接口去实现对应功能了。另外电脑可以要求有公网IP
疑问点:
1. 感觉是比较类似V—P&N功能的,是直接设备就能解决呢,还是要到运营商那申请服务。
2. 如果有软件,只能安装在电脑上,设备是单片机。
谢谢大家

网友:
广域网模拟局域网,这不就是浩方对战平台么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弄个公网服务器转发一下

网友A:
讲得这么复杂.... 一句话就是远程操作你的设备......

远方设备的 路由 ,  启用花生壳, 绑定个 花生壳的域名.    在路由里 映射端口到你的设备对应端口上..

你这边电脑 连接方式是   花生壳域名: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得这么复杂.... 一句话就是远程操作你的设备......

哈哈,对对。兄台言简意赅,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zerotier  一直在用 免费的有100个设备

网友:
楼上分享的看似不错, 软件会有速度限制么?

网友:
蒲公英盒子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rotier  一直在用 免费的有100个设备

谢谢软件不错。不过这个设备侧也需要客户端。4g路由器里好像装不起来。现在看来只要买个路由绑定个花生壳就好。或者直接买阿里的VPN服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软件不错。不过这个设备侧也需要客户端。4g路由器里好像装不起来。现在看来只要买个路由绑定个花生壳 ...

https://www.oray.com/activity/17 ... ici=pgy_home-slid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www.oray.com/activity/170503/?icn=activity_170503&ici=pgy_home-slider

这路由器需要年费吗,不同地方组网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路由器需要年费吗,不同地方组网应用。

我刚咨询了下 说是买设备 远程3个成员免费使用的。

网友E:
ZeroTier One
电脑装上这个软件。路由器装上这个插件。免费的听说能接100个。信号不太好,有时特别好,有时特别差。
路由器:我在“极路由”1s上,装过,放在家里,在公司能访问。

他会给所有安装软件或插件的设备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局域网地址,自己可以选择和配置IP。剩下的操作就像在局域网里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咨询了下 说是买设备 远程3个成员免费使用的。

谢谢,新生事物,了解比较少。

买这样两个路由器,两个子网里面的设备谁是远程谁又是本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ZeroTier One
电脑装上这个软件。路由器装上这个插件。免费的听说能接100个。信号不太好,有时特别好,有时 ...

这个也确实方便,刚看了网络上的介绍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确实方便,刚看了网络上的介绍文章。

不差钱还是选蒲公英吧,ZeroTier One只适合自己玩,大多数情况都不好连,个别时候很快,估计和咱们的大局域网有关。

网友F:
我买了个蒲公英x1,插在家里的路由器用。我们学校的网能达到3M的速度,其他地方就只有200多k了。
这个设备数量有限制,不是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个蒲公英x1,插在家里的路由器用。我们学校的网能达到3M的速度,其他地方就只有200多k了。
这个设备 ...

今晚零点X1 88我准备买一个试试

网友:
ZeroTier One是免费方案里面最好的,从技术水平上来说也是最好的,这个是真正的按需P2P,如果直连网络OK速度还是很好的。我跟同一个园区内的一个客户现场设备用ZeroTier联机远程桌面跟局域网没啥区别。外地的就不行了,主要是连接主节点的时间太久。网上大把的教程教怎么自己建行星节点加速的。

商用服务表面看起来好,其实未必尤其是某植物品牌,风评一般的。如果企业用,除非是老板钦点的否则推荐了商用服务又不好用,会很尴尬。
总之这一类的,我还是推荐自建服务器,什么都在自己手上放心一些。
然后frp了解一下~

以及,真正不差钱的,直接上TeamViewer,这个是真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讲得这么复杂.... 一句话就是远程操作你的设备......

远方设备的 路由 ,  启用花生壳, 绑定个 花生壳的域 ...

花生壳稳定么?是流量转发,还是端口映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花生壳稳定么?是流量转发,还是端口映射?

还行吧,  分 免费, 收费域名的..

远方路由公网IP,   由花生壳域名解释.        端口  就是内部设备端口映射到外网端口上
如果 远方路由的的公网IP  不是真的公网IP(例如是 城域网IP),   则此方法不可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  分 免费, 收费域名的..

远方路由公网IP,   由花生壳域名解释.        端口  就是 ...

远方路由的的公网IP  不是真的公网IP,花生壳没用?
这说明花生壳没有流量转发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远方路由的的公网IP  不是真的公网IP,花生壳没用?
这说明花生壳没有流量转发功能? ...

花生壳 域名只是解释到 动态IP..

更进一步,   应该用 花生的 硬件产品  蒲公英路由器

网友:
花生壳VPN,电脑装个客户端就行,只是免费版速度不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 域名只是解释到 动态IP..

更进一步,   应该用 花生的 硬件产品  蒲公英路由器 ...

蒲公英路由器包含域名解析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蒲公英路由器包含域名解析功能么?

这基础功能, 我觉得会有........  蒲公英路由器 主打功能是 可以实现在VPN组网

具体你上官网看看介绍不就清楚了....

网友:
大概思路:
公网IP端弄个openwrt路由器A,安装openv^p%n作为server,配置DDNS、路由、端口映射;
设备端也弄个openwrt路由器B,安装openv~p#n作为client,配置并连接到公网IP下的路由器A;
这样路由器A下的电脑就可以访问路由器B下的设备了。

网友:
蒲公英好用

网友:
不用vpn的话,FRP 了解一下,可以frp开一个端口 转到 remote端 sshd端口, sshd再做端口转发,这样两端设备就算在大局域网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