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好一点的金属按钮带灯开关

楼主(2019-09-25):
某宝上买过好几家,质量都一般。经过高低温测试后,就出现粘连的现象,想问下大家有没有靠谱的推荐,哪怕价格贵点也没事!

网友:
貌似ABB有

网友A:
电梯按钮,十几二十年的还在用的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按钮,十几二十年的还在用的大吧

电梯按钮没法用在我的产品上~~~

网友B:
如果一佳有生产,就买这个牌子的吧,模具,用料都是杠杠的。

网友:
国产的 红波按钮 我们大量使用,除了焊接的时候可能内部短路了,使用的时候没出过问题

网友C:
触点粘连?考虑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做实验到-25以下了吧,这种你可以试试蓝波的,一个一百多块,我现在用的-55试验没问题 ...

好的 我看看 谢谢

网友:
用过一佳,太玮,但是我没做过高低温测试。
好歹是正经的牌子~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佳有生产,就买这个牌子的吧,模具,用料都是杠杠的。

嗯呢 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做实验到-25以下了吧,这种你可以试试蓝波的,一个一百多块,我现在用的-55试验没问题 ...

蓝波就算了吧,质量差的很还很贵。红波的比蓝波质量好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蓝波就算了吧,质量差的很还很贵。红波的比蓝波质量好很多。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蓝波,是傍名牌吧哈哈哈,红波才是正牌

网友G:
金宏 开关,比 一佳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蓝波,是傍名牌吧哈哈哈,红波才是正牌

当我看到坛友的回答后,隐隐的觉得某一个波可能有问题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宏 开关,比 一佳 好

我再比较比较金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粘连?考虑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了

电流很小 十几ma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再比较比较金宏  谢谢

朋友,你说的是不是金宏发?某宝上没找到金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的是不是金宏发?某宝上没找到金宏

这个是 金宏厂家淘宝店:
https://shop110686851.taobao.com ... log=wdpda_jrdp&

深圳有个叫金宏发的,应该是代理吧:
https://jhfdq.taobao.com/index.h ... 51.2.5c8f3068LJ2qbU

都可以买的。厂家可以开票而已。
我用开16mm 方形的 开关,感觉比一佳的 好,所以也觉得金属按钮开关 也会比 一佳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 金宏厂家淘宝店:
https://shop110686851.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989.1000764.100041 ...

好的 太给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佳有生产,就买这个牌子的吧,模具,用料都是杠杠的。

这个牌子比正泰德力西好吗?

网友:
我们也用蓝波的,感觉还不错啊。 大电流的产品 红波没有的。

网友:
也正在找带灯的开关,之前买了4个坏了1个,

网友:
高温多少呀?乐清千年电子 产品质量如何?https://qiannianyibiao.1688.com/ ... log=contact_company

网友H:
一佳和红波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佳和红波都还可以

已经买了 正在试 谢谢

网友I:
上TE搜索,有你想要的,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TE搜索,有你想要的,就是有点贵!

价格相当的美丽。。。。。。

网友J(2019-11-09):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 正在试 谢谢

兄弟,试的怎么样了,我也准备买,某宝上同规格金宏比一佳要贵一倍呀,我看22毫米,带双色灯自复位的金宏要38,一佳一半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试的怎么样了,我也准备买,某宝上同规格金宏比一佳要贵一倍呀,我看22毫米,带双色灯自复位的金宏 ...

我们还没有测,但是买回来发现开关的质感和连接线都非常好。开关的连接线外皮是耐高温的,线头上锡时绝缘皮不会发皱,用过的人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还没有测,但是买回来发现开关的质感和连接线都非常好。开关的连接线外皮是耐高温的,线头上锡时绝缘 ...

我买了蓝波的,东西还没到,他们请董璇做形象大使。
----哈哈,开玩笑了,找了其它几家的,宏发真的贵,其它的都没我要的,双常开+双色灯

楼主:
买了红波的,目前试了-40~75 ,没有出现粘连的现象

网友:
我淘宝买的,高温55度,四个小时,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买了蓝波的,东西还没到,他们请董璇做形象大使。
----哈哈,开玩笑了,找了其它几家的,宏发真的贵, ...

请形象大使的钱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