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降额使用

楼主(2019-09-25):
有没有关于钽电容在降额方面使用的手册或者指导书呀,

目前只在一篇论文中发现了这个

网友A:
用聚合物钽电容,不需要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聚合物钽电容,不需要降额使用

用二氧化锰的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氧化锰的需要?

二氧化锰的要降额使用,血的教训

网友B:
我们先看看钽二氧化锰电容为什么会爆炸:当电容遇到反向电压(就是交流电或生产时搞错了极性)或突发大电流时,由于热量迅
速增加,阴极二氧化锰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氧气通过介质五氧化二钽的裂缝或空隙遇到阳极钽,这些钽可是纯正钽粉啊,氧气遇到钽
再加高热,就是皮厚的坦克也怕遇见,之后就是轰的一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先看看钽二氧化锰电容为什么会爆炸:当电容遇到反向电压(就是交流电或生产时搞错了极性)或突发大电流 ...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竟然这么好玩?待有空家里找几颗老式的钽电容来玩玩。

网友D:
炸过好几次钽电容,都怕了,再不敢用,而且钽电容容量还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大幅下降,还是老老实实用固态电容比较皮实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竟然这么好玩?待有空家里找几颗老式的钽电容来玩玩。

友情提示,带好护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过好几次钽电容,都怕了,再不敢用,而且钽电容容量还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大幅下降,还是老老实实用固态电 ...

确实,这东西让人又爱又恨

网友:
又想到这张经典图了

网友E:
二氧化锰和聚合物的是不是长的样子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先看看钽二氧化锰电容为什么会爆炸:当电容遇到反向电压(就是交流电或生产时搞错了极性)或突发大电流 ...

对,今天这个我也看到了,是分解出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过好几次钽电容,都怕了,再不敢用,而且钽电容容量还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大幅下降,还是老老实实用固态电 ...

固体电容是指?钽电容就是固体电容呀,它的介质不是电解液

锰系的钽电容介质的五氧化二锰,聚合物的钽电容介质的导电率高的分子作为填充物

你说的固体电容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氧化锰和聚合物的是不是长的样子不一样呢?

是一个样子的,里面的介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体电容是指?钽电容就是固体电容呀,它的介质不是电解液

锰系的钽电容介质的五氧化二锰,聚合物的钽电 ...

网络搜索高分子电容,看百科……
钽电容,一般都是习惯叫钽电容

按照阴极材料分类,电解电容器可分为电解液、二氧化锰、TCNQ有机半导体、固体聚合物导体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过好几次钽电容,都怕了,再不敢用,而且钽电容容量还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大幅下降,还是老老实实用固态电 ...

高频特性不好的,容量会随频率升高而下降很明显。

最近刚好用LCR测试电解电容:
像电解电容,1KHZ及以内的档位,容量差别不是很明显。
10KHZ档时,普通电解电容,470uF的会降到130uF左右,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容量基本和1KHZ时差不多。这要是100kHZ……

还测了一个国产品牌的固态电容,和高频电解电容差不多,内阻还要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带好护目镜

好的,谢谢告知。已看到十楼精彩照片,有空再来捣鼓玩玩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告知。已看到十楼精彩照片,有空再来捣鼓玩玩哈!~

感同身受,所以友情提醒,我的眼镜上至今还有一个前几年留下来的小白点,想想后怕

楼主:
降额使用呢?木有官方的资料或者文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同身受,所以友情提醒,我的眼镜上至今还有一个前几年留下来的小白点,想想后怕  ...

好的,感谢提醒,但看起来那么小的钽电容咋不知其威力是这么的大!
感觉像是年轻时在玩那火箭航模的那点火器件是一个样的,小到如 2 到 3mm 的一颗类似钽电容外观,接上 6 Volt 碳性电池后的状况就类似 10 楼的照片那样,都是美制的航模专用引火器,但是这东西在美厂商却是宣称高度保证其有效之性能,即使再恶劣得环境下也能发挥其优越的性能,其中还印有专利号码,说是啥花火技术的,只要那两脚接触得良好,是保证绝无虚发的,而连同那些大大小小的火箭固态推进器的航模产品也是一样,就当时看起来已搞得较像是正规品也早已不似玩具的外观那样,更不是用那早期小手电筒中的小灯泡敲碎后取用灯丝来点燃那么的低端哈。
但是这些我只玩过一次那航模的引火器,12 只一包记得貌似 3.99 美刀一包,一次买了两家不同厂商的引火器各好几包,是较便宜也可以来玩玩试试的。但是那大大小小的火箭固态推进器售价就与体积重量越是轻巧与推进力道及有效的推力时间密切相关,所以也没实际发射过。这类易购买但要走海运并稍有些不易进口过海关的航模火箭固态推进器耗材也是一直被我妥善的收藏吃灰中,改时如类似要抢 H.W. 手机时估计就能给用上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提醒,但看起来那么小的钽电容咋不知其威力是这么的大!
感觉像是年轻时在玩那火箭航模的那点 ...

看来是同好,您玩的是一飞冲天的高端航模,有机会多向您请教

现在好像不准玩火箭了,玩固定翼也要到远郊,到处都是禁飞区,都是为大家的安全考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同好,您玩的是一飞冲天的高端航模,有机会多向您请教

现在好像不准玩火箭了,玩固定翼也要到远郊 ...

好说、好说,是可以相互的来交流交流!...

而我们台北市与新北市本来有十多个可以玩油机的地方,大多都是靠近台北市的淡水河,也就是新店溪等的河滨公园内找些较长且直路灯也少的地方玩。但近 15 年前台北市 Z&F 为了要推广单车游台北,所以也禁止我们在河边玩航模了!
当然那四轴的航拍机不再禁止之列,因为速度慢相对较安全,放风筝也是可以。但是不管是吃油还是吃电的飞机与直升机都禁止了!警方也不时会开着警车前来巡视,看到就会要我们收收离开赶我们走,屡劝不听者就会没收航模等器材,后来我只好将我那 30 多架的油机与直升机放储藏室的上层隔间好好的妥善保存,且我 99% 以上的航模外观都是良好,烤漆的油机也是一样的。因早已练就了高高兴兴带出去玩,安安全全的再给带回来,而后来至今整个台北地区目前仅剩下一处于新北市是 Z&F 建造在河边的航模专用飞行场,但假期人机都满为患,相互也不认识且也有点远,所以玩的兴趣也慢慢降到零了!呵呵~

而那支火箭是早期一间的航模店家送给我的成品,它原是摆放在店头内作展示用的,老板见我喜欢,且每年都去购买好几 W RMB 航模器材而送我的,但它是不能遥控,就是个标准航模火箭,头部有自动开启的降落伞装置,而这火箭也是被我收藏至今,因为其外观涂装得算是不错,有些舍不得玩它,所以就摆着在家当装饰吧!~ 再说无论玩什么都无法如玩航模油机那样可以做花式表演及低空高速冲场来得刺激且有快感。但无奈往日近住家河边的航模飞行场早已改成单车专用道,而当时一起疯一起玩的同好也全都解散了,木得玩了!想要玩玩也只能在家里飞飞那小四轴过一下瘾,在我家里来飞飞那玩具级小四轴(非航拍机)需要的空间仍算足够就是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说、好说,是可以相互的来交流交流!...

而我们台北市与新北市本来有十多个可以玩油机的地方,大多 ...

原来朋友是台  湾同胞啊! 久违 久违啦!

您说的玩航模的地方和场景,说起来即陌生又很相似啊!

记得有一首歌,歌名记不清哦,歌词有一句“一样的月光,一样地照在新店溪,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日子。。。”,经您一说,似乎逐渐清晰起来了

抛开地理和社会的差别,搞技术和充满好奇心喜欢动手的人好像有共同的兴趣和快乐,也有相似的人生轨迹,

话题投机,又同文同好(第四声),以至于把您也默认为是国内同胞,见笑了

我们在麻都,前几年也在郫都区和温江交接的地方玩玩航模,一段还没有修通的路正好做跑道,各路朋友,各色飞机,各种炸机,好不热闹!

火箭也想玩来着,也非常想尝试像《十月的天空》那样,大伙儿一起努力、一起承压、一射而起、一起笑泪的快意!不过,一是人员材料准备不足,二是没有相应的法规支持,所以只有仰望星空,羡慕一下朋友您。。。

借阿莫宝地,大家交流非常好,如果有空实地交流,现在两岸也不是距离,双流  桃园直飞,不需要厦门  金门 自助游了

网友F:
论钽电容与国际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朋友是台  湾同胞啊! 久违 久违啦!

您说的玩航模的地方和场景,说起来即陌生又很相似啊!

您客气了!而您说的那第一首歌,估计是苏芮唱的,若是的话,他的歌最火红时我是才上了高中而已,呵呵~
好的、好的,有机会就请多多相互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钽电容与国际关系

兄弟,应该是论钽电容与两岸关系,一衣带水,血浓于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客气了!而您说的那第一首歌,估计是苏芮唱的,若是的话,他的歌最火红时我是才上了高中而已,呵呵~ { ...

好的,我们从钽电容谈到火箭、淡水河、新店溪、一样的月光、两岸直航、同龄人,离题万里,友情见长!

估计再聊下去就是邓丽君、刘文正、龙飘飘、凤飞飞、凌峰、张帝,     齐秦都稍显年轻,哈哈!

论坛里多交流哈

楼主:
一个电容引发的一场爱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容引发的一场爱情吗?

哈哈,电工很容易恃才傲物,也很容易气味相投

一颗电容都能擦出火花

网友:
难怪,我记得好像是航天二院有个文件,好像也是比较老的文件了,要求钽电容不要用于航天的产品。我一直不知道竟然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看到的产品大都使用钽电容,我10年之后设计的产品全不用了,因为钽电容太贵了。X5R,X7R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
这玩意就跟炸弹一样,而且很臭。。。。电源接反就是炸弹。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降额使用!擦出火花,曾经体验过!电解的还好!一般只会爆口!要用的话!基本3.3V左右用10V的,5V左右用16V的!老外的电源设计都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们从钽电容谈到火箭、淡水河、新店溪、一样的月光、两岸直航、同龄人,离题万里,友情见长!

估 ...

哈~~ 不是这样的,因为刚好苏芮是我高中那年代的歌手,我有买过她的胶盘唱片,所以我是知道的啊!
其他的歌手就不知道也没兴趣了!而 80's 当代也是国外流行与抒情歌曲极盛时期,所以收集得比较多,都是开车时候听听。
这下真是跑题了!...对了!还没去看看零件盒中的钽电容,等等有空去看看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好说、好说,是可以相互的来交流交流!...

而我们台北市与新北市本来有十多个可以玩油机的地方,大多 ...

台湾很好,2015年还没封禁自由行的时候去过一个星期,从北面淡水的铁蛋,到南面西子湾附近的百香果棒冰和市区的婆婆冰,还有在垦丁白沙看到一队初中生和老师来海滨旅游嬉戏,坐在海边喝着果啤……我微信头像现在还是鹅銮鼻灯塔下喝弹珠汽水的照片。台湾人民都很热情,参观“国军革命博物馆”,看到开罗会议那张照片的时候,听到一个父亲对初中的孩子说,听说国内教科书上,把开罗会议照片上的蒋介石换成了毛泽东,我赶快给他解释,没有的事,最起码我负责的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肯定课本上是蒋介石后来攀谈起来,才发现两岸人民的相互认识真的很欠缺,希望年轻人最好还是能两边多走走多看看。
我原来是坚定的“武统派”,他们闹独立,坚决的消灭掉。可是自从我去了台湾回来,想法就变了,国内想统一实在是一厢情愿,台湾想独立更是白日做梦,闹的你死我活的,何必呢,哎
对比台湾,我对香港人一点好印象都没有,所有人脸都绷着,苦大仇深,像欠他钱一样,连香港航空的空姐,语气也带有一定的不耐烦,这是其他航空公司从没遇到过的。哪怕是为了挣国内人的钱,装出来笑的样子也行啊,他们连装都懒得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台湾很好,2015年还没封禁自由行的时候去过一个星期,从北面淡水的铁蛋,到南面西子湾附近的百香果棒冰和 ...

欢迎您来台观光啊!其实因为分离后各自的背景与文化发展都已不再相同,所以是有些事仍有矛盾存在,短期要解决难度极高,所以也只能慢慢等到都能相互理解及认同的那一天了,当然香港也亦然吧?!
我记得最后一次去北京搭的是海南航空,当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首先我还在搞手机换上那联通七天不限量不降速带 VPN 的 SIM 卡时,空姐看我还在操作手机就要我关机,第一时间拿出才正准备要更换,
第二时间才刚换好她又来了,直接站在我旁边给脸色看,我当时正纳闷国际航线依规定不是只有起降时才要关闭电子设备,哪才进领空就要关了?这在想这问题时就赶紧收起手机了。而过没几分钟更好玩的上演了!
空姐广播说是依中国规定,所有入近的航班及旅客都要先消毒。搞啥个?先消毒!然后两位空姐各持喷雾罐就往整个机舱喷洒,我真是看傻眼了?难不成...我们都是带菌者?这动作是当场让我们感到很难堪,航空公司连这也做得出来?
然后回程也仍是海南航空,没其他原因纯是机票便宜。登机后我就将手机一直开着,但是飞机正在滑行道上迟迟不前进到跑道,二十多分钟过了也不动,我从窗外看这滑行道两旁类似有两条貌似是水平天线,赶紧将手机给关机了,
然后三分钟飞机终于动了,起飞后我再次开启手机,一直拿在手上操作处理那些要删除拍不好或拍重复的照片,一直到飞机降落空姐也完全不管。您看这差别是多大?拿着消毒剂全机舱喷洒,这还真是很难忘的回忆啊!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欢迎您来台观光啊!其实因为分离后各自的背景与文化发展都已不再相同,所以是有些事仍有矛盾存在,短期要 ...

什么时候,闹非典还是非洲猪瘟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闹非典还是非洲猪瘟时候??

貌似三四年前吧?啥事都没有的时候,就因为没有,所以感到此举不礼貌。

网友:
哈哈,看似回到正轨,然而又跑偏了

朋友不要感到不悦,看看月饼式,今后可能恐怖会代替不爽,珍惜当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貌似三四年前吧?啥事都没有的时候,就因为没有,所以感到此举不礼貌。

香港警察倒是值得称赞。在几个月的对峙中,没发生一起人命和致残事件。这不是笑话,法国出了多少了,哎

网友:
今天头条上看到试验视频25v的钽电容,23v就着火少了,既然必须降额,为什么耐压不标低点,这不是虚假指标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欢迎您来台观光啊!其实因为分离后各自的背景与文化发展都已不再相同,所以是有些事仍有矛盾存在,短期要 ...

满机舱喷消毒喷雾,我也遇到过
在我看来完全是为了应付边检检疫部门的要求而已,XX特色
毫无用处 而且让人厌恶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香港警察倒是值得称赞。在几个月的对峙中,没发生一起人命和致残事件。这不是笑话,法国出了多少了,哎 ...

这个在这儿就不讨论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满机舱喷消毒喷雾,我也遇到过
在我看来完全是为了应付边检检疫部门的要求而已,XX特色
毫无用处 而且让 ...

对的,还好那味道不太呛鼻,但是当场看到傻眼到是真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