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芯片直接替代485可行吗?

楼主(2019-09-25):
产品里面只用了2个485,一发一收,可以直接不改程序直接把CAN芯片替换485吗?原因是这个对联线有时会受到干扰,CAN耐干扰强

网友:
可以!直接替换收发器。

网友A:
CAN和485完全不同的两种协议,不能替换。
CAN就TX和RX,485另外还有控制接收和发送的引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和485完全不同的两种协议,不能替换。
CAN就TX和RX,485另外还有控制接收和发送的引脚呢。 ...

硬件可以改,软件不改,而且是一个收一个发,我看应该行得通,所以问下

网友:
方案可行,不过不改程序一般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可以改,软件不改,而且是一个收一个发,我看应该行得通,所以问下 ...

软件不改也不行啊,485其实是用的串口资源,CAN是用的CAN资源,引脚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改也不行啊,485其实是用的串口资源,CAN是用的CAN资源,引脚都不一样。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说白了CAN,485都是信号转换器,2个成对使用的话,理论上应该阔以简化为TTL链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只替换物理层。

网友B:
软件要处理下,如果只用接收问题不大,由于CAN的特殊设计:发送时候同时通过RX返回数据。

网友:
can的抗干扰会更差

网友:
可以,但是成本很高。有透传模块。另外你描述的485其实是422.

网友:
逻辑电平不一样,不能替代啊。。

网友C:
用 422 来测试看看吧!422 就是同时收发的。

网友:
485硬件抗干扰犹豫CA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说白了CAN,485都是信号转换器,2个成对使用的话,理论上应该阔以简化为TTL链接。 ...

你的想法太大胆了。

网友:
如果485和CAN的收发器能通用,那干嘛还要分485和CA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要处理下,如果只用接收问题不大,由于CAN的特殊设计:发送时候同时通过RX返回数据。 ...

顶下,是这样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 422 来测试看看吧!422 就是同时收发的。

422 本质上就是2组485,一组收一组发,来做到同时收发。

网友:
一个发送1时是高阻输出的驱动器抗干扰能优于推挽输出的驱动器?

网友E:
can接口芯片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的ttl接口上面,当成ttl电平转can逻辑电平。好处是can接口芯片的耐压高,坏处是 can的抗干扰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接口芯片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的ttl接口上面,当成ttl电平转can逻辑电平。好处是can接口芯片的耐压高,坏 ...

抗干扰反而更差?

网友F:
CAN的抗干扰性确实不如485, 楼主的想法完全没有问题,软件需要处理一下自己返回的数据,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通信速率不能太低,很多CAN芯片都有保护,不能长时间发送有效位,N年就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22 本质上就是2组485,一组收一组发,来做到同时收发。

对的,不过近年来貌似 422 用得少,估计价单价成本会较高些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AN的抗干扰性确实不如485, 楼主的想法完全没有问题,软件需要处理一下自己返回的数据,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 ...

485是强驱动。can是OC输出,抗干扰性能差点。但是使用硬件can驱动器,可以错发重传。
楼主的应用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不改软件不能实现吧,那种CAN转TTL的模块也得指令配置的

网友:
直接代替的话软件要修改,因为自己发德自己会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485是强驱动。can是OC输出,抗干扰性能差点。但是使用硬件can驱动器,可以错发重传。
楼主的应用就不太合 ...

CAN控制器才能错发重传,收发器是没有这种功能的,CAN收发器完全可以跑串口的数据的

网友:
当然不行,不说别的,CAN总线空闲时,应该H和L两根线电压差越小越好,而485总线空闲电平需要大于200mV(所以后者要上下拉而前者不能加)
另外,楼主的思路也很奇怪,485受干扰为啥不解决干扰,反而想去换成CAN?

网友G:
can和485芯片逻辑电平不一样的。除非两端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和485芯片逻辑电平不一样的。除非两端都换掉

就是两端都换掉,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两端都换掉,可行吗?

两端都换掉应该是可行的。
一。 不过发的时候RXD信号也会收到发的信号。
二。 收发电平信号没有485专用芯片好 (如果设计的时候忘记RW转换信号或者不想有这个信号线可以采用自动转换收发的485芯片)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使用 CAN 的收发器,然后将连接线改成如对绞或双同轴屏蔽线等线材来降低受到干扰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