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保护器电流参数请教

楼主(2019-09-25):
大家好,关于热电偶保护器有个参数请教下,电流后面的cycles代表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寿命,或者叫动作次数,例如2.5A电流下动作10000次寿命就结束了,另外这个感觉像是双金属片式的温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寿命,或者叫动作次数,例如2.5A电流下动作10000次寿命就结束了,另外这个感觉像是双金属片式的温 ...

的确是双金属片,因为公司电脑加密,没办法上传datasheet,那应该是我看错了,我把10000次看成10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