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给一个x2son的封装,焊盘是歪的不知道画

楼主(2019-09-25):
看见这个电源芯片觉得很小想试试,但是没有这个封装而且焊盘是歪的不会画
Texas Instruments/TI LP5907SNX-3.3/NOPB

so,哪个好心人能给个ad的封装

网友A:
画块铜皮,放个小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块铜皮,放个小pad

就是说阻焊也直接仍么,总感觉这么搞没法定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阻焊也直接仍么,总感觉这么搞没法定位准

按照计算好的值弄,又有3D模型。我这个是给UWB的有源TCXO供电,目前用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计算好的值弄,又有3D模型。我这个是给UWB的有源TCXO供电,目前用了很多 ...

大佬,可以直接扔个lib上来么,感激

网友B:
正好前些天刚画了一个, 你确认一下尺寸和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直接扔个lib上来么,感激

你参考下,两个封装名称不一样,看参考封装尺寸差不多。USPQ-4B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下,两个封装名称不一样,看参考封装尺寸差不多。USPQ-4B04

感谢,只是分已经给别人了,sorry啦,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只是分已经给别人了,sorry啦,不过还是很感谢

客气,能用得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能用得上就好。

哈哈,当然用上了,毕竟你的3D模型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前些天刚画了一个, 你确认一下尺寸和脚位。

不错呢!铺铜方式来绘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