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扫描数码管会引起边上的蜂鸣器轻微响?

楼主(2019-09-25):
单片机+595扩展, 扫描3位数码管。

然后,一扫描, 板上的蜂鸣器居然会轻微响。

网友A:
蜂鸣器是无源的吗?
扫描的时候,电压会有周期性的纹波,可能会干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是无源的吗?
扫描的时候,电压会有周期性的纹波,可能会干扰到

是的,无源的,那咋处理呢?

网友:
先确认下干扰源是从哪进去的,电源端,PWM端,还是辐射?
1、蜂鸣器单独接稳压电源。改变电源走线的方式,如星形
2、PWM端直接与地短路。  改变电阻取值

网友:
加强控制端的上拉或下拉看看

网友:
滤波未做好,数码管供电595电源端加106电容

网友:
595没加限流,导致IO电压不稳吧,目测无源的蜂鸣器也接了个射极跟随器形式的驱动

网友:
大部分原因是程序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蜂鸣器的地线,有一长段跟一排LED并排走线, 扫描的信号估计串到地线去了。把并排地线割了,飞一条地线到蜂鸣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蜂鸣器的地线,有一长段跟一排LED并排走线, 扫描的信号估计串到地线去了。把并排地线割了,飞 ...

牛X,这都行

网友:
0.5V以上的压降,你是电路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蜂鸣器的地线,有一长段跟一排LED并排走线, 扫描的信号估计串到地线去了。把并排地线割了,飞 ...

大电流部分的电路地,小信号微信号敏感部分电路的地,一定要单独连到电源地发出点上去,其它的电路地千万不能偷懒从这2个地方的地上偷地,否则大电流地干扰别人,小信号地被别人干扰,彻底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部分的电路地,小信号微信号敏感部分电路的地,一定要单独连到电源地发出点上去,其它的电路地千万 ...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