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如何更改鼠标视图缩放及小

楼主(2019-09-25):
由于AD法务函的缘故,不好再继续使用AD了。

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摸索如何使用KiCad.

现在在基本的使用上碰到一些习惯性的问题,比如:
一、
1、窗口左右移动,AD中是SHIFT+滚轮,而KICAD则是CTRL+滚轮;
2、窗口上下移动,AD中是滚轮,而KICAD中则是SHIFT+滚轮;;
3、窗口缩放,AD是CTRL+滚轮,而KICAD则是滚轮。

由于潜意识的习惯,在窗口缩放上,一直没有改过来,特别别扭,不知道可能设置成AD的习惯!!

二、在原理图,元件库中,一直没有找到电解电容的符号,不知道藏在哪里。还好,这可以自己做元件库;;

三、铺铜中,与GND的连接,无法由+字连接,改为完全连接。

四、如何在edge层画,以转Gerber;

五、silks-overlay,Adhes/Fab/CrtYd又是啥层?

以上,不知道使用KICAD的大虾,是怎么用的!!岁数大了,一些习惯要改是很痛苦的,没有搞明白已经在ADk知道的东东就更加痛苦了。

网友A:
1. 上下左右移动我都是按住鼠标滚轮键拖动,缩放用滚轮
2. 极性电容的符号是Device:CP
3. 不明白
4. 板框是Edge.Cuts层
5. SilkS是丝印层;Adhes是红胶层,波峰焊点胶用;Fab是生产层,用于输出元件值方便贴片核对,一般可无视;CrtYd是元件占位层,如果有重叠会报DRC错误

网友B:
3,双击敷铜弹出窗口可以修改敷铜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上下左右移动我都是按住鼠标滚轮键拖动,缩放用滚轮
2. 极性电容的符号是Device:CP
3. 不明白

多谢大师指导!!
大师的方法很好。

3、我找到选项了,是防散热(花焊盘)与实心的区别。按AD的思维,我一直在设计规则中找,却没有找到。
4、之前用的命令不合适,以AD的习惯画线来画边框,却提示不可布线,现在选择添加图形曲线命令就可以了。

大师还有一问题,如何添加插件,来实现一些高级使用,比如输出EXCEL的BOM清单,快速定位元件位置。如在下面帖子中提到的应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058-1-1.html 第5楼和第7楼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双击敷铜弹出窗口可以修改敷铜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多谢!我找到了。
一直是按照AD的习惯来找,KICAD需要时间来慢慢摸索。
不知道有没有实体书来介绍下这些应用,就是当作工具书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导!!
大师的方法很好。

他1楼不是说了么,将插件目录放到%appdata%\roaming\kicad\scripting\plugins目录下面就可以了,如果目录不存在就自己建。

网友:
这两个插件很好用

网友C:
kikad有原生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kad有原生中文?

有的,但是PCB里不支持放置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