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 dcdc发热,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9-09-25):
MP2303 dcdc发热,怎么处理呢?

12V转3.3V。  电流大约40ma。   放了一会手摸上去就烫烫的。

电路没做什么散热处理。    是芯片工作不正常吗?   但输出电压是挺稳定的

网友A:
底部PAD接地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PAD接地了吗 ?

接了

网友:
底部没做散热盘+多孔吗

网友:
频率高了吧  开关损耗高

网友B:
40mA 你用10uH  纹波不大吗?

网友C:
测试一下效率
看是否符合datasheet指标

如果正常 再核实一下散热要求是否符合datasheet要求

网友:
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有没有自激振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mA 你用10uH  纹波不大吗?

电源不是很懂,  那用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效率
看是否符合datasheet指标

我测了一下,空载居然有26ma的电流 。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c5换成104,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5换成104,再试试。

也是一样

网友D:
那就是你PCB设计问题了。重点是缩短电感到芯片的长度。

网友:
那个电感正经不?参数、类型

网友:
不会是你哪里短路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你PCB设计问题了。重点是缩短电感到芯片的长度。

大佬,我想问一下,

如果芯片正常工作,pcb布线合理。

12v转3.3   40ma这个电流是不是不应该发热的?

然后空载,输入有26ma电流。  是不是也不正常?

网友:
分析dcdc,pcb也必须晒晒

网友:
26ma电流变成热量。不正常

网友:
开关电源空载,一般输入都是ma级别的,或者更小。

网友:
D1接的对么?

网友E:
同问D1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一下,

如果芯片正常工作,pcb布线合理。

电路设计良好的空载电流一般是1mA以内,看电路本身静态负载(负载电阻)。

网友F:
你这个 D1 是干嘛的?BS不应该是低阻到GND的 么,你这么连过去,不是直接成负载了。没看到原理图上有这个二极管呀。

网友G:
我的是5V ,正常,2303和 2403 一样的,都是同步整流,少了一个二极管。建议楼主还是看 DataSheet 中有关 PCB LAYOUT建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同问D1是干嘛用的?

外部自举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 D1 是干嘛的?BS不应该是低阻到GND的 么,你这么连过去,不是直接成负载了。没看到原理图上有这个二 ...

输出/输入电压占空比大于65%时用的!手册里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5V ,正常,2303和 2403 一样的,都是同步整流,少了一个二极管。建议楼主还是看 DataSheet 中有关 P ...

估计与他布局有关!一般静态都小于1ma!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外部自举用的!

你确认这个自举二极管没问题?

这里手册里的:

我们再来看MAX1632的:

这个自举二极管这样接法,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

哦,不好意思,在手册最后的那个图有,有像LZ位的电路。但是那个不能称作自举二极管吧?自举二极管我见过的都如上面两个图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确认这个自举二极管没问题?

这里手册里的:

看中文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看中文手册

文化低,看不懂中英文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文化低,看不懂中英文有什么区别

MPS评估板电路图,楼主接不接是另外一码事!12V接的话!大差压浪费!

网友I:
这个线这么布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线这么布你是认真的吗?

人家是参考原厂的!没错呀!下面是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MPS评估板电路图,楼主接不接是另外一码事!12V接的话!大差压浪费!

我考虑的是输入可以5~24V   当输入是5V的时候。  duty>65%。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家是参考原厂的!没错呀!下面是网上的!

这是我的布局图

网友H: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布局有问题呀!为啥不参考原厂的呀!电感翻墙走了一大圈!电容不靠近引脚!

网友:
上文楼主的PCB LAYOUT。  我觉得:SW过孔两次,离电感远了点,最好还是就近,我记得2303有布局推荐图的。

最开始 我用2303时不得其法,布局也挺乱,线很细,结果 总是纹波很大,带载能力很差。后来布局紧凑,按推荐图来做,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布局有问题呀!为啥不参考原厂的呀!电感翻墙走了一大圈!电容不靠近引脚! ...

哈哈。  这就很尴尬。   我是参考正点原子的一个板子做的。

并且板子太小,不太好走线,pcb菜鸡

网友A:
正点原子的照片、图发一下 ? 参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的照片、图发一下 ? 参观一下?

网友:
你用示波器AC打过输出的波形吗?怀疑你这个是自激了,你把C4加大到104,R7减小,试一下,MPS的东西不能信它手册的值~

网友:
1. 原理图符号都用不对,电感用的电阻的符号。
   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教过么?就算没教过,工作了也应该好好看看国际上两大标准,电子元器件的符号是怎么画的
2. 你这贴出来真是啪啪啪打脸,人家电感是你那样放的吗?
   Alientek好像也不是正点原子吧……
   下面图里面的L2到U3的3脚走线和长度都还算合理,你再看看你是怎么走线的……
   关键的地方你都忽略了,画出来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人家是参考原厂的!没错呀!下面是网上的!

你那个layout用是能用,反正走线电感也是电感
但是原厂也不是你那样布线的啊
人家手册那个layout,SW脚出来,过了C1之后,立马加粗加大铺铜送到电感的位置。
从SW出来到电感,总走线长度差不多一个芯片长度,你这个远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那个layout用是能用,反正走线电感也是电感
但是原厂也不是你那样布线的啊
人家手册那个layout,SW脚出 ...

原厂的布局,电感都是离芯片大约0603器件的宽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原厂的布局,电感都是离芯片大约0603器件的宽度!

我看的MP2303的手册
不知道为啥大家说MP2303,你要看MP2303A的手册

MPS的参考layout也不咋地,给初学者模仿一下还行,EVM的EMI测试没见过PASS的
还有我前面说到的走线长度,MP2303A和MP2303都没有你那么夸张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看的MP2303的手册
不知道为啥大家说MP2303,你要看MP2303A的手册

mp2303原厂好像NRFND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手册写的很清楚呀,不推荐了!应该也不再生产了!不晓得什么原因!连嘉立创的可贴片元器件列表也只有MP2303A

网友J:
引用 网友H:
mp2303原厂好像NRFND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手册写的很清楚呀,不推荐了!应该也不再生产了 ...

反正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这颗料太老了,我们早都不用了。
现在都是用的TI的和AOS的。
AOS最近几年出了一大票28V芯片,挺好用的

网友K:
>现在都是用的TI的和AOS的。
>AOS最近几年出了一大票28V芯片,挺好用的
what is the part number?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都是用的TI的和AOS的。
>AOS最近几年出了一大票28V芯片,挺好用的
what is the part number? ...

自己去官网一看不就知道,8A、6A、5A、4A的都有……
电脑主板上AOS用的还真不少……
就是封装很别扭,以前好多SO8的同步降压,都快停产光了……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J:
反正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这颗料太老了,我们早都不用了。
现在都是用的TI的和AOS的。

AOS 批量过   效果咋样?最大输入能支持36V就好了(2A左右)
AOS  做DCDC   还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