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ATA固态硬盘,加装转接卡,6月分正常,现在这样了?

楼主(2019-09-25):
里面好好的WIN10启动不了了,开始还能出现WIN10启动失败故障,按上面的恢复操作了一下,直接就是最下面图这样了,分区表都找不到了还。。。。。

网友:
固态硬盘需要4k对齐等专用操作,估计你这转换卡不是为固态硬盘设计的,搞坏固态硬盘了。

网友A:
重新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一下系统吧

估计硬盘已经废掉了。

网友B:
能找到硬盘就重做分区,不行就只能重新开卡了。

网友C:
先用PE进系统试一下用软件可以恢复分区?或者用系统恢复工具试一下

网友:
转接卡之前转换一下信号的接口,理论上是不会搞坏硬盘的,有可能搞坏硬盘的是上面的3.3V电压转换电路,但看图上电源滤波电容用了好几个,也可能你的卡寿命到了,重新做系统测试一下吧

网友D:
固态硬盘就这尿性,开盘也没有用,存储颗粒坏掉了,我也坏了一个,就一年这样。

网友:
能读盘的话用ssd厂商的工具看下剩余寿命还值不值得用

网友:
这个转接卡用到了高速信号切换开关,赞一个。msata SSD用3.3V电源,转接卡上的电感封装很小可能输出电流不到1A,这样会导致3.3V输出不够SSD重载写入发生异常掉电数据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就这尿性,开盘也没有用,存储颗粒坏掉了,我也坏了一个,就一年这样。 ...

我使用了上千个固态硬盘,没有一个损坏的。

当然,我只用三星和inte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了上千个固态硬盘,没有一个损坏的。

当然,我只用三星和intel。 ...

他好个好像是浦科特吧,我的坏的是公司电脑的的,台电科技的,三星和INTEL的确实寿命长,我家里的三星三年也没坏,但是固态硬盘确实不适合存数据,因为没法恢复。

网友F:
SSD我买之前看过N多人的评价,最终的结果是要速度的选三棒,要稳定的选牙膏厂,后来我选了牙膏厂的256GB,目前稳定服役中,主力机还是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是所有人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SD我买之前看过N多人的评价,最终的结果是要速度的选三棒,要稳定的选牙膏厂,后来我选了牙膏厂的256GB, ...

对,速度找三星,稳定找intel。

我们论坛的服务器就是使用intel的服务器等级SSD做阵列,死贵死贵(是普通SSD的十倍价格)。三星没有服务器等级的产品。

网友:
一直用牙膏厂的256G和512G,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速度找三星,稳定找intel。

我们论坛的服务器就是使用intel的服务器等级SSD做阵列,死贵死贵(是普 ...

哈哈,我组的是最便宜的国产货,raid5+热备,黄了就换,反正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速度找三星,稳定找intel。

我们论坛的服务器就是使用intel的服务器等级SSD做阵列,死贵死贵(是普 ...

还有,牙膏也不是万能的,三棒我反倒用着是最稳定的,然后是stec。不信你可以试试,牙膏早期x25m长期使用,用到80%以上时,有极大概率写入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好个好像是浦科特吧,我的坏的是公司电脑的的,台电科技的,三星和INTEL的确实寿命长,我家里的三星三 ...

机械硬盘,有几个人舍得花钱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PE进系统试一下用软件可以恢复分区?或者用系统恢复工具试一下

明天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能进PE,能看到固态,恢复分区操作如何进行?能否给个步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硬盘就重做分区,不行就只能重新开卡了。

请问开卡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能进PE,能看到固态,恢复分区操作如何进行?能否给个步骤?谢谢。 ...

用diskgenius试试看,一般pe系统的里面都带这个工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他好个好像是浦科特吧,我的坏的是公司电脑的的,台电科技的,三星和INTEL的确实寿命长,我家里的三星三 ...

标签上的型号是PM851,应该是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签上的型号是PM851,应该是三星的。

暑假前正常,3个月后就这样了?如何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试试看,一般pe系统的里面都带这个工具

能进去,能看到这个盘,内容啥的都在。。。。。。

网友:
应该是长时间没通电引起的吧

网友H:
我的浦科特的,现在还算正常。就是空间有点小了。当时买的时候SSD价格还在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浦科特的,现在还算正常。就是空间有点小了。当时买的时候SSD价格还在高位。

您这个软件能否分享?

网友I:
估计异常掉电引起的。
我自己的INTEL SDD硬盘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开机找不到硬盘。
可能我运气好一些,处理办法是先拔掉故障的SDD,用WINPE启动系统,带电接入SDD到系统,使用GHOST重新镜像写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异常掉电引起的。
我自己的INTEL SDD硬盘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开机找不到硬盘。
可能我运气好一些 ...

我有俩同样的这个盘,同样的分区表错误,同时异常掉电损坏的几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试试看,一般pe系统的里面都带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软件能否分享?

好早的版本了。 最新的在这里  https://crystalmark.info/en/download/#CrystalDiskInfo

attach://480625.zip

网友J:
2014年05月生产的……这是二手的还是……不会是使用寿命临近了吧

最近看到三星也出低成本的SSD硬盘系列了

网友:
如果是dg破解版可以复制出文件的,时间很漫长倒是

网友:
笔记本用的三星的256G MLC固态M.2,3年半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公司买的工控机,ssd硬盘的,多次在启动时候掉电,就出现楼主位的问题。故障可以百分百重现,找供应商,安装了嵌入式版本的windows,就没发生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14年05月生产的……这是二手的还是……不会是使用寿命临近了吧

最近看到三星也出低成本的SSD硬盘系列了 ...

这个是苏菲PRO3上拆下来的,虽然过去了5年半,但两个硬盘都同时出现同样的这个问题概率未免太小了吧。。。。有这机率可以去买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