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89压缩是什么垃圾软件,开机强行推送,如何删除?

楼主(2019-09-26):
各位,6789压缩是什么垃圾软件,一开机进入系统就推送广告,有什么办法清除,我没有安装这个软件,不知道它自动放在系统的哪处?我的是WIN7系统?谢谢!

网友:
是2345 升级了吧?

网友:
被捆绑了吧

网友:
前两天电脑卡顿,查任务管理器发现里面有布丁桌面,布丁压缩的进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上的,赶紧卸载掉

网友A:
良好的使用习惯很重要,像我电脑就很干净

网友B:
弹窗出现后打开任务管理器,从里面找到正在后台运行的6789压缩,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然后找到卸载此软件的exe,按步骤删除

或者

找到所在目录, 记下, 先不卸载,  重启到安全模式下,  再进目录卸载,  确保卸载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好的使用习惯很重要,像我电脑就很干净

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窗出现后打开任务管理器,从里面找到正在后台运行的6789压缩,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然后找到卸载此软件 ...

谢谢!用你方法将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