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云Windows sevse 2012 R2 服务器,ftp不能登陆

楼主(2019-09-26):
买的腾讯云,系统Windows sevse 2012 R2 服务器,外网ftp总是不能连接,参照网上的设置,
1:设置了实列的安全组,开放所有端口,服务器浏览已可以上网连接
2:打开网络发现
3:关闭防火墙
4:设置网站ftp
5:设置刚建立的ftp,ftp身份验证,设置ftp规则
6:设置防火墙,高级设置的入站规则和出站规则

网上说的基本全部做完还是不能访问服务器的ftp,浏览器输入,ftp:// 加公网ip,能弹出登陆的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窗口,用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完成后过段时又会弹出此登陆窗口,没错误提示

楼主:
浏览器应该是能连接了服务器的ftp,是不是是登陆有问题,因为我删除服务器的网站ftp时,登陆窗口没有了,网上说还有个被动和主动的方式

网友A:
在服务器上直接连FTP打得开吗?
FTP服务器程序的LOG里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服务器上直接连FTP打得开吗?
FTP服务器程序的LOG里有没有报错?

服务器上浏览器输入服务器的内网ip可以连,输入外网ip不能连也是和客户端一样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上浏览器输入服务器的内网ip可以连,输入外网ip不能连也是和客户端一样结果 ...

可能需要检查一下公网IP对内的映射/防火墙设置
FTP要同时使用多个端口,而且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下,端口的编号和使用方式还不一样
可以多试几种组合
这个可以bing一下
一般网络设备是用ALG解决的

网友B:
FTP是应该被淘汰的协议,关键是很多人还拿来做IoT设备的OTA。
而且还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只能一直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P是应该被淘汰的协议,关键是很多人还拿来做IoT设备的OTA。
而且还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只能一直用下去。 ...

谢谢各位,不要ftp上传和下载用什么方法可以

网友C:
这个你应该去提工单,放着免费的专业服务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应该去提工单,放着免费的专业服务不用?

好的,谢谢,网上有人不行,提过工单,回复叫他自己解决

网友D:
如果你本机ftp访问都不行,还是看看是不是设置得不好了,如果只是放个文件,买oss的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本机ftp访问都不行,还是看看是不是设置得不好了,如果只是放个文件,买oss的也就可以了 ...

服务器内网ip可以连接

网友E:
要看一下客户端命令窗口的服务器返回信息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一下客户端命令窗口的服务器返回信息才好判断。

谢谢,在那里看

楼主:
这问题无解,下了腾讯的工单,开始给我个网址,叫我下载第3方的软件,我下载装机,还是不行,再下工单,给服务器密码和用户名,叫腾讯的技术,登陆我的服务器测试,刚刚打电话过来,说他们也解决不了,叫我自己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