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台VC79过程万用表给大家瞅瞅

楼主(2019-09-26):
PT100档被同事烧了,顺便拆开看看

网友:
不错,国产里算不错了!!+u!

网友A:
这么多年了,怎么感觉国产的表里面的布线、焊接等工艺一点进步也没有,还是一坨屎一样。这些厂里就没有认认真真干点事的攻城狮吗?

网友:
看到了LTC1966

网友:
丢,主要功能还是FS9721实现的,国产没啥功劳。

网友B:
这玩意是手焊出来的吗? 器件歪歪扭扭,焊点那么奇怪。

网友:
太一般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精度还不错。
拆机:

直流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了,怎么感觉国产的表里面的布线、焊接等工艺一点进步也没有,还是一坨屎一样。这些厂里就没有认认 ...

日本布线的工程师,像这样的板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所以的贴片元件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比如一个贴片元件必须朝一个方向,距离一定要一样
QFP一定要45度等等,但国内的工程师估计只要4-5天。
日本人做板的时候铜不是灌的,全是一点一点画上去的,我第一见到也是很惊讶,要避开N多个过孔来画铜时间久太久了,真是浪费时间。
他们认为必须要手工一点一点画上去。
他们喜欢过孔开窗,问具体什么原因他们也没有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手焊出来的吗? 器件歪歪扭扭,焊点那么奇怪。

我看到后的第一感觉也是觉得这些歪的料是否手补的。

网友:
封装不匹配都懒得换下;覆铜也不修饰下。细节问题太多。
精度问题其实取决于9721。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不懂为啥叫过程检验仪

网友:
膜拜高端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日本布线的工程师,像这样的板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所以的贴片元件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比如一个贴片元件 ...

这样的板子画一个月,早被开除了吧?

网友E:
后面图,精度高的好不真实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后面图,精度高的好不真实哦

过程表输出用287进行测量。
287也是全新的,符合福禄克出厂校准精度。这台287的直流档与45台表也进行过对比,也是一字不差,测量的同一个AD584基准。所以测量结果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最主要还是直流电压档精度相对来说容易做好。

网友:
看胜利很多校准仪里面都用的那个黑方块,很好奇,它那个玩意是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程表输出用287进行测量。
287也是全新的,符合福禄克出厂校准精度。这台287的直流档与45台表也进行过对 ...

仪器不少啊,需要不少钱啊

网友:
前几张开了美颜功能吗

网友:
芯片都没打磨,好评

网友:
芯片都没打磨,好评+1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程表输出用287进行测量。
287也是全新的,符合福禄克出厂校准精度。这台287的直流档与45台表也进行过对 ...

好厉害,牛X.....

网友D:
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日本布线的工程师,像这样的板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所以的贴片元件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比如一个贴片元件 ...

日本人做板的时候铜不是灌的,全是一点一点画上去的,我第一见到也是很惊讶,要避开N多个过孔来画铜时间久太久了,真是浪费时间。

铜不是灌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是敷铜吗。 说的是敷铜也要一点一点画上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 ???

第七张图左侧一堆钽电容中间有个标e3的那个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第七张图左侧一堆钽电容中间有个标e3的那个就是

LTTR 不是 DCDC 吗?

网友:
忍忍还是买FLUKE吧,基本上两年才换一次电池。用胜利的几个月就要换电池啦..

网友:
那几张图,强迫症患者治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LTTR 不是 DCDC 吗?

卧槽,还真是,看了下我手上的LTC1966是LTTG,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本人做板的时候铜不是灌的,全是一点一点画上去的,我第一见到也是很惊讶,要避开N多个过孔来画铜时间 ...

是的,一点一点画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子画一个月,早被开除了吧?

日本画板不像国内,他们也要评估时间和难度。规则定的很死板,没那么随意,时间上比国内布板的时间要长。国内走线相对会宽松一些,时间会紧一些。

网友:
表示再也不会买胜利的表

网友:
从不用胜利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了,怎么感觉国产的表里面的布线、焊接等工艺一点进步也没有,还是一坨屎一样。这些厂里就没有认认 ...

明明是老板的锅,为什么要工程师背。

网友:
太一般了,表示再也不会买胜利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