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下单助手,上传PCB文件,增加拖拽上传

楼主(2019-09-26):
有时候,文件夹比较深,找开文件要查找,算是个小的细节吧。

网友A:
我复制一份在桌面方便上传 上传后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复制一份在桌面方便上传 上传后删掉

同样操作的路过~

网友:
您好,这个需求已记录,多谢反馈

楼主(2019-11-24):
网页版本的刚看到有拖拽功能,小助手上没有,可以加下吗?有的工程文件夹比较深,可以减少一个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页版本的刚看到有拖拽功能,小助手上没有,可以加下吗?有的工程文件夹比较深,可以减少一个步骤 ...

12月左右,在下一个版本小助手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月左右,在下一个版本小助手更新!

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了很久都不能支持7z压缩格式,  简直就是一个奇葩,  同样的geber文件, 7z只有zip不到20%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了很久都不能支持7z压缩格式,  简直就是一个奇葩,  同样的geber文件, 7z只有zip不到20 ...

一个是功能性完善,而你提的7Z是多一种格式,这涉及到的是几百号CAM工程师又要多一个软件转换,涉及一系列的可能不稳定性的问题出货,就像现在设计软件支持AD,及PADS,什么其它的设计软件一定不会支持原文件同样的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了很久都不能支持7z压缩格式,  简直就是一个奇葩,  同样的geber文件, 7z只有zip不到20 ...

7z格式用的少吧,gerber大小一点没什么影响吧,现代的网速,多了几十k没什么影响吧,具好所知,winrar解压快,有的软件解压速度很慢吧,所以这个应该用大众使用的winrar winzip,不要用各性软件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Ctrl+c ,Ctrl+v

网友:
引用 网友D:
7z格式用的少吧,gerber大小一点没什么影响吧,现代的网速,多了几十k没什么影响吧,具好所知,winrar解 ...

你可以搞个调查, 7z格式用的人多不多?  winrar是收费的垃圾软件, 效率低下, 应该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D:
7z格式用的少吧,gerber大小一点没什么影响吧,现代的网速,多了几十k没什么影响吧,具好所知,winrar解 ...

而且任何压缩软件都支持所有的格式, 不是要用某个格式就必须用某个特定的软件,
你说这个话只能说明你不会使用命令行去压缩程序, 我给你一下例子, 你可以试试

powershell 脚本
$tt = Get-Date -Format 'yyyyMMddhhmmss'
$name =  [io.path]::GetFileNameWithoutExtension("$pwd")
7z a -t7z "$name@$tt.7z" -xr!build -xr!gradle '-xr!*.Obj' '-xr!*debug' '-xr!*venv*' '-xr!*node_modules' '-xr!*Debug' '-xr!*.gradle' '-xr!*.git' '-xr!*.vtg' '-xr!*.zip' '-xr!*.log' '-xr!*.7z'

源代码打包用的, 可以排除一些编译的输出文件, 特定格式, 特定文件, 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功能性完善,而你提的7Z是多一种格式,这涉及到的是几百号CAM工程师又要多一个软件转换,涉及一系 ...

狡辩而已, 市面上所有的压缩软件都支持7z格式, 别和我胡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狡辩而已, 市面上所有的压缩软件都支持7z格式, 别和我胡扯

我就用7z压缩啊,压缩成zip就行了啊。没有什么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