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电脉冲装置

楼主(2019-09-26):
这是个产生高压脉冲的装置,其实电压也不是很高,一百多伏吧,太高容易吓着。
做这个装置,主要是希望在开车犯困时剌激一下,但是注意安全,先把车停下再使用,千万注意安全。
上课打瞌睡也可以来一下.
双手大姆指按电极上,越用力感受越强,希望有用吧。
工作循环流程:
定时掉电唤醒检测ADC,当人手触摸电极时,
人体电阻使电极电压降低,开启升压,Q1产生PWM,
电压足够高了后,关闭PWM,启动输出Q2导通,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
从5V充电器里拆的变压器用于升压,找个最小系统板子飞线搭起,就没有PCB了。
程序:

听说有那种整人的口香糖,电路挺小的,似乎用的是三脚升压电感,有机会买来试试看。

网友A:
这样也行?太不安全了吧,一旦反应过度,岂不车毁人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太不安全了吧,一旦反应过度,岂不车毁人亡。

是的,所以说了先把车子停下再使用。

网友:
打火机那个来几下,也足够提神了吧?

网友:
用VisionSeed识别,然后高压刺激一下,不用双手接触,双手要过心脏容易出事,类似楼上说的打火机那种单电极放电。

网友:
用小干辣椒穿个手串,挂档把儿上,困了揪一个嚼了,管用

网友B:
亲身体验:
没什么用,极度犯困的时候,这种刺激只能管个几十秒,该困的照困,除非每10秒钟电一次。
太困的时候,最好听身体的,哪怕是打个10分钟盹也会好很多。

不过电脉冲用来做起床闹钟倒是挺好的,亲测有效。

网友:
电工就是牛x

网友C:
是个狠人!

网友:
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睡觉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狠人!

是个狼人,比狠人还多一点

网友:
楼主好项目,日本需要需要这样的产品

网友:
听说卫龙效果不错,下次我试一试。

网友:
大脑都喊肢体休息了!还要电击肢体996,这个工头真狠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身体验:
没什么用,极度犯困的时候,这种刺激只能管个几十秒,该困的照困,除非每10秒钟电一次。
太困的 ...

说得对,没睡午觉下午觉得困,用了这个也没什么用,
看来开车困了最好找地方睡会儿,或者准备红牛之类的饮料。
做起床闹钟咋整?做成手表?似乎戴着睡不舒服。
今天拿回家,儿子很感兴趣,能体验被电的感觉,他说“好爽”,又想玩又怕。
一家三口串联起来,也会有感觉,挺好玩的。

网友:
楼主,你这是跟李小龙学的嘛

网友(2019-11-08):
真的狠,要是我高中能得到这种神器就好

网友:
用打火机

网友D:
还是没有理解楼主。怎么检测已经丢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有理解楼主。怎么检测已经丢手了。

在不加高压时,Q2关断,人手与R3、R4串联后与R7分压,经ADC检测,电压会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不加高压时,Q2关断,人手与R3、R4串联后与R7分压,经ADC检测,电压会有变化。 ...

这样确定会让人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确定会让人刺激···

是的,触电的感觉

网友:
好吧··· 好创意···

网友E:
就怕电了之后油门乱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怕电了之后油门乱踩

开车还是别用的好,作为整人玩具还行。

网友(2020-04-11):
楼主厉害,对于楼主的DIY能力 是真心佩服 堪比论坛大师JUN427
赞一个

网友F:
能量太大了,要用个小一点的储能电容。
这个是我做的。可以输出波形,效果很好。

网友:
其实不用自己做,淘宝大把。便宜的跟捡的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量太大了,要用个小一点的储能电容。
这个是我做的。可以输出波形,效果很好。

输出波形是用于按摩器吗?
曾见过按摩器贴两个片片在肩上,不知是不是这种.
不过这电路为啥用两个单片机并联呢?

网友:
画电路板用的,一个贴片封装一个直插封装。

网友:
是个狠人!+1

网友:
很人,做电工的都是防着电,他可好,要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