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针空间耦合进的信号,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9-09-26):
如图,探针悬空耦合进两个信号,一个工频正弦,对信号测试没什么影响,一个混合频率振荡,高频很强,这个对信号测试影响很大。
高频信号从哪来的啊,示波器bnc头的探针去掉,信号也跟着消失,所以是探针引入的。而且测试信号的时候,工频就消失了,这个高频信号依旧还在。
谁知道这个信号从哪来的啊?怎么才能去掉啊

网友:
一般来讲接上被测信号工频和高频的杂波就会消失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高频信号依旧还在的呢?试着测干净的直流信号看下是否还有呢

网友:
在B站有一期Buck电路的视频提到了 头顶的LED灯 会空间耦合干扰。所以你关闭一下实验室的灯试试

网友:
初级工程师,一大堆问题。不过说明楼主比较好学,有潜质的。
这些问题最好是去看各大公司applicaiton notes还有它的design guide,他们最牛逼
推荐jim williams的经典app,也就是linear technology的一堆an,an0~an100.。。,。。

网友:
就是看看示波器周围有什么,那然移走或关掉就好了。我还经常靠示波器这个功能调试电路。

网友:
有一次我用示波器也是有干扰信号,找了我一上午,最后发现,旁边有一个电瓶车电池在充电,拔掉充电器电源,世界立刻安静了。

网友:
就是示波器探头导入的干扰。
AC共电源也会。
隔离电源可以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