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输出正负电压的LDO?

楼主(2019-09-26):
  TPS7A39倒是可以,但是价格太贵了。 国产有没有类似的片子呢?

楼主:
  用一个正LDO+LM2262好像也可以实现,但是价格好像也有点贵,ti 的东西貌似价格都不低。

网友A:
需要给出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范围,一般最简单的不是78L05;79L05之类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给出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范围,一般最简单的不是78L05;79L05之类的么!

这要双电源啊,你问楼主是这意思吗。max743,这类才可以,电流小可以电荷泵产生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双电源啊,你问楼主是这意思吗。max743,这类才可以,电流小可以电荷泵产生负压。 ...

MAX743这个不错,可能是我误解了楼主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