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作为电源开关管插入充电器充电后漏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9-09-26):
如题所示,我板子上面的电路使用如下图的电路,当插入充电器充电的时候PMOS  AO3401的漏级(即VIN端有电压0.7V的左右的电压)导致DCDC 输出端也有电压,请问各位大佬基于这个原理图,怎样能做到在插入充电器充电的时候MOS管不漏电呢,期待各位大佬的答疑,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
这是pmos的一个特性导致,0V是不一定能够完全关断,所以一般我们会用2个PMOS管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去连接。

网友:
从R66漏的吧

网友B:
DP,DN都有漏,一般IO都有二极管嵌位

网友:
Q2be间并10K电阻

网友C:
应该是DN DP 通过IO漏过去的,话说0.7V也不影响什么啊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图让人看得好蛋疼,硬是没看明白你充电器是接在哪里的。
一般PMOS可以直接翻过来用,不知道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mos的一个特性导致,0V是不一定能够完全关断,所以一般我们会用2个PMOS管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去连接。 ...

你这种方式可以完全关断的吗?

楼主:
嗯,确实是从这个插入检测漏的,把插入检测去掉就不会漏电,对于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DN都有漏,一般IO都有二极管嵌位

那这样的有没得好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
这个三极管内部有电阻的,所以不需要使用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图让人看得好蛋疼,硬是没看明白你充电器是接在哪里的。
一般PMOS可以直接翻过来用,不知道能 ...

充电器是从typec接入的,PMOS是也反过来使用的漏级接的电源的输出,我找到原因是从R66漏过去的,把这个插入检测取掉后,插入充电线就不会存在漏电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DN DP 通过IO漏过去的,话说0.7V也不影响什么啊

正常情况下是不影响什么呀,但是我们这个板子上面有接RGB灯珠,所以在插入充电线的时候,按开机键有影响呀

网友E:
的确肯定是从R66处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肯定是从R66处漏的!!

大佬,那种有没得啥解决办法呢?插入检测肯定是需要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是从这个插入检测漏的,把插入检测去掉就不会漏电,对于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

可以加大电阻减弱,如果只是检测有无则可以用NPN或者N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从typec接入的,PMOS是也反过来使用的漏级接的电源的输出,我找到原因是从R66漏过去的,把这个插 ...

看明白了,开始就盯着PMOS看了……
漏电肯定是从IO上漏过去的,插上充电器,你的检测IO、以及USB通信IO都可能漏电,具体还要看MCU的IO状态。其实你可以反过来想,都插入充电器了,漏电也没关系吧?干脆把MCU跑起来,跑起来后控制相应的灯关闭,检测到开机按键就直接开机…… 可以软件上灵活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明白了,开始就盯着PMOS看了……
漏电肯定是从IO上漏过去的,插上充电器,你的检测IO、以及USB通信IO都 ...

关键是儿童产品充电的时候不工作的呢,即使你在工作的时候插入充电器系统也是要断电的呢,其实如果上面木有换成WS2812的RGB在上面其实这个漏电一点关系都没得,但是现在有这个灯珠在上面在充电的时候按开机键上面的灯珠会闪呀太影响产品的了呀,充电的时候不开机一点事都没得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儿童产品充电的时候不工作的呢,即使你在工作的时候插入充电器系统也是要断电的呢,其实如果上面木 ...

灵活一点啊。插上充电器就没有功耗问题,MCU跑起来,但是黑屏啊…… 功能不启动啊…… 但是如果检测到开机键就启动正常功能。同样的,这个时候关机,其实只是把应用功能关闭了,MCU还是在跑的,用户看上去好像是关机了而已。这样做对产品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活一点啊。插上充电器就没有功耗问题,MCU跑起来,但是黑屏啊…… 功能不启动啊…… 但是如果检测到开 ...

哈哈,难道很多产品是这样搞吗?我现在把电路给改了,木有把RGB的供电电源使用3.3V了是把RGB的供电单独使用Mos管控制了,只有在开机成功的时候才打开RGB灯珠的电源了,这样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usb插入检测可以加个npn三极管,倒下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插入检测可以加个npn三极管,倒下相。

使用NPN三极管反向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NPN三极管反向是吗?

这样可以避免usb电压窜入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避免usb电压窜入IO

谢谢大佬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方式可以完全关断的吗?

当然可以,热插拔和OR-ING都是这么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热插拔和OR-ING都是这么做的呀

好的 谢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2020-06-15):
看了你们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F:
麻烦问一下 R66 是怎么导致 Vin 有0.7v 电压的啊? 那个插入检测 应该是连接MCU的 IO引脚吧? 怎么会导致Vin 有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 R66 是怎么导致 Vin 有0.7v 电压的啊? 那个插入检测 应该是连接MCU的 IO引脚吧? 怎么会导致Vi ...

漏电呀,所有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