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无感启动 脉冲电流检测周期一般是多少时间?

楼主(2019-09-26):
电感法电机启动时候检测转子用脉冲电流检测,对比检测电流大小来确定转子位置,一般是多少时间?一般通电多少ms?  3ms? 10ms? 20ms? 30ms?

网友:
自己测试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所云,我们用脉冲法学习的,发脉冲的电流基本到电机的额定电流,脉宽在自整定的时候算出来,反正就是电流到电机的额定就行

楼主:
电压当然是固定的,关键是脉宽时间是多少?是否有经验值?有人提到和L/R有关,这里有经验公式?

网友:
跟l/r有关系,楼主不想计算的话就直接测试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楼上,L/R和脉宽之间的关系有公式吗?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吗?不是不想计算,是没找到类似这方面介绍的资料。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找到资料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脉冲时间短了定位不准,时间长了 噪声很大

网友:
没固定值的,你根据实际电机去给,观察电流波形

网友(2022-09-07):
各位的检测脉冲和加速脉冲是直接打开MOS一定时间(所谓的脉冲宽度),还是采用PWM驱动一定时间(脉冲宽度),我怎么看到两种都有人使用呢,望高手能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