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PMSM电机的PWM波形有不理解的点,盼指导

楼主(2019-09-26):
用ST MC SDK,生成的代码驱动PMSM电机,我的疑问见附图。
图中1、2行,是U相PWM输出波形, 3、4行是V相,  5、6行为W相波形。
不理解UW导通时,V相这个波形的含义? 根据波形分析,V相应当是高导通一下,再低导通一下,交替反复,这样做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代表电压大概在一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