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个正交(增量)编码器的DEMO

楼主(2019-09-26):
正交(增量)编码器与触摸采集 (TouchPad)

都给个DEMO吧

网友A:
还真是拿来主义啊。

网友:
这个要看你使用什么芯片,一般芯片都有附带的例程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要 tk499的例子。触摸4线独有,记得 tiky 回复有例程,问了客服,没有这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要 tk499的例子。触摸4线独有,记得 tiky 回复有例程,问了客服,没有这个例子。 ...

有这个例程的,那个带触摸的TK043F5506就是电阻(touchpad)电容触摸都有,但是正交编码器与这个一起的没有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例程的,那个带触摸的TK043F5506就是电阻(touchpad)电容触摸都有,但是正交编码器与这个一起的没 ...

链接在哪?没找到这个TK043F5506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在哪?没找到这个TK043F5506例子

这里我上传TouchPad例程给你,你也可以向客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拿来主义啊。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拿来主义也没什么不好,什么东西从底起也很浪费时间,找不到的资源才自己动手嘛。资料会越来越完善的,目前有很多程序工程师在紧制作中,希望能给大家更加多现成的,经过验证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拿来主义也没什么不好,什么东西从底起也很浪费时间,找不到的资源才自己动手嘛。资 ...

这个电阻触摸的初始化 被封装 lib了?我裸奔,没用 emwin,之前看到了这个例程, GUICONF_H  只有 USE_RTP 配置的 4个参数,没找到 初始化RTP 过程和读取 x,y的函数。

网友:
提供正交编码器信号发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触摸的初始化 被封装 lib了?我裸奔,没用 emwin,之前看到了这个例程, GUICONF_H  只有 USE_RT ...

那我就叫工程师弄一个单独出来的touchpad例程,现在有的已经封装成LI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叫工程师弄一个单独出来的touchpad例程,现在有的已经封装成LIB了

建议版主开一个帖子,所有的例程都堆在一个帖子里面,不然有点像大海捞针的感觉

网友C:
对对,应该开了贴,定义好更新方式,以后有资料可以更新进去,以前的老帖子我也可以编辑,不过编辑后上下文就不对应了,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应该开了贴,定义好更新方式,以后有资料可以更新进去,以前的老帖子我也可以编辑,不过编辑后上下文 ...

建议github或者自建git服务器,每个稳定版本的库发一个release。我刚整理资料,发现hal库有好几个版本,文件头还没改,要不是用BC比对一下都不好发现,还有启动代码也是,堆栈空间的定义也有不同。感觉版本控制的乱

网友:
楼主,你的正交(增量)编码器在哪里买的?或者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卖一两个样品给我们,我这安排工程师给你弄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空心的,不好安装的
它就是2个I/O发送相同频率的脉冲,只是相位差30~6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空心的,不好安装的
它就是2个I/O发送相同频率的脉冲,只是相位差30~60度 ...

我这只是做一个这样的例程就可以了,不用安装的,难用点也行,只不过如果你有参考的编码器,我用你一样的,那做出来的例程应该就是你想要的了,要不我去淘宝随便买个,可能 做出来与你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寄一个你的编码器给我们的,或者告诉我去哪里买,我叫公司的采购去买一两个回来做这个例程给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