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CU间高速串口(>3M)通信是直接使用TTL电平吗?

楼主(2019-09-27):
请教下MCU间高速串口(>3M)通信是直接使用TTL电平吗?设备内部MCU间线长小于50cm

网友A:
建议增加差分50CM还是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差分50CM还是长了点

用RS-422?

网友:
485 422都可以

楼主:
422主要是还要增加两根线,485的话只能半双工,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
直接SPI毕竟多一个CLK 50cm做好屏蔽应该问题不大,坛里有人仪器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