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传感器用什么标定,精度0.01度

楼主(2019-09-27):
各位大侠好!双轴传感器用什么标定,精度0.01度

现在想到的方法是用万能转台来标定,纯机械的用手摇刻度,两个轴向的,总感觉不靠谱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好的标定设备?或厂家手动就可以

网友:
肯定是搞个步进云台呀

网友A:
我去,想到个问题,  你桌子怎么保证基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想到个问题,  你桌子怎么保证基准水平?

是啊,很头疼,如果这个调节的两个轴不是绝对直角相交的,就有问题啊,永远调不到绝对0点

网友:
转台上放一个精度更高的倾角传感器

网友(2020-01-11):
你这个还是差点事,要买就买瑞士1角秒精度三轴伺服转台

网友(2022-06-15):
可以用经纬仪,精度挺高的,把望远镜筒拆了,做一个公装,装上去,可以进行少量的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