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这个元器件 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09-27):
那一排像磁屏蔽外壳的原件叫什么名字呀,滤波的吧

网友A:
不是磁珠吗?穿心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磁珠吗?穿心电感?

不知道呀  想看看参数啥的  不知道名字呢

网友:
拍大一点

楼主:
丝印 写的FB

网友:
多孔珠?图片看不太清晰

网友B:
看名字, FB1  , 可能是磁珠吧 ,你量一下是不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名字, FB1  , 可能是磁珠吧 ,你量一下是不是通的,?

是通的  我理解的作用是滤波 像电感或者磁珠   但是没找到这样子的

网友:
就是磁珠,我用过
就是粗线穿过了一个中空的长方体

网友:
某宝上搜索磁通可以搜到,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