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两个LDO叠加取中间电位形成虚地给运放行不行?

楼主(2019-09-27):
   因为在multisim里找不到LDO,只好用78xx来仿真。直流偏置好像变了,我的理解应该是在5.063V的直流偏置上叠加一个1k的交流信号。
实际仿真结果是1k交流波形在上下浮动。

网友A:
不用这样子吧, 找另一个运放输入中间电压给这个运放当地,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子吧, 找另一个运放输入中间电压给这个运放当地,不就好了

     2.951还要给MCU和一些外围供电,另一个运放产生中间电压时电流不够。 运放的吸收电流不够。

网友:
试接假负载看看

网友:
正负电源和地这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B:
要输出端能够吸收电流的LDO才行, 或者你给U2输出并联一个电阻, 电阻保证能吸收足够的电流也行

网友C:
一般是用运放+互补输出对管来型成中点虚地,这样才能完美的1/2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运放+互补输出对管来型成中点虚地,这样才能完美的1/2电源

  也不需要完美的1/2,只要有个稳定的直流偏置点就i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输出端能够吸收电流的LDO才行, 或者你给U2输出并联一个电阻, 电阻保证能吸收足够的电流也行 ...

我没见过sink-source的ldo,没有这种型号。倒是LZ这种应用可以考虑用VTT芯片,如LP2996之类,但是电压就只有3.3/1.65V了,而且抖动会随负载变化,典型抖动约+-40mV/+-1A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运放+互补输出对管来型成中点虚地,这样才能完美的1/2电源

兄弟这个国内叫图腾柱驱动 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图腾柱,国内都这么叫的,国外应该是叫OCL驱动吧,不清楚。

楼主:
恐怕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导致大家看的也不明白,不知道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  那个交流信号源呢在我的应用中其实是一个接收线圈,接收一个外部感应到的辐射信号。 这个线圈是用MCU通过mos管来控制的,mos管一端接地一端接线圈的下端。 MCU通过送出高电平来打开mos这样线圈下端就和单片机的地接通了,而线圈的另一端(上端)就连接到运放的输入了。线圈感应到的电压对单片机的地来说会有一个负半周存在,为了让运放接收这个负的信号所以得给运放的V-供应一个比单片机地(也就是信号地)更低的电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见过sink-source的ldo,没有这种型号。倒是LZ这种应用可以考虑用VTT芯片,如LP2996之类,但是电压就 ...

    这类VTT芯片没有使用过,一打开ti官网发现价格就5元左右了。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恐怕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导致大家看的也不明白,不知道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  那个交流信号源呢在我的应用中 ...

那加一片7660生成一个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