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emwin自定义控件1--卡片面板

楼主(2019-09-27):
关键字: emwin, 自定义控件,卡片面板

这是一个用emwin写的主页面导航+侧边导航的通用程序框架,emwin仿真环境用的是codeblocks(16或17都可)。

本篇主要介绍了一种卡片式的自定义控件。(由于只是程序框架,所以并不涉及界面美化,我知道丑,所以先说出来~)

---
- 卡片面板

卡片面板是我自己起的名字,不知道此类控件是否有准确的叫法。

在横屏设备中,卡片面板有着大量的应用,通常用来展示同类信息。

下面的截图来自最近沉迷的手游《QQ飞车》。(飞车一局2分钟左右,比王者玩起来轻松太多了,当然我主要是为看它的GUI设计~)

---
- APP截图

下面是部分APP截图

静态展示

动态展示

---
- 代码实现

##### 原理就是用emwin系统的皮肤设置函数+按钮私有数据。这相当于一种自定义控件实现的简单方法,通过不同的函数+数据结构就能实现不同功能的控件。

1. 结构体类型

typedef struct {
    int Check;
    GUI_COLOR colorPressed;
    GUI_COLOR colorUnPress;
    GUI_FONT *iconFont;
    char iconName[6];
    char btnText[10];
    int ch;
    int sw;
    int mode;
    float batV;
    int batI;
    float power;
} BATINFO_USER_SKIN;

2. 结构体定义

static BATINFO_USER_SKIN BatInfoData[] = {
    {ZL_BTN_CHKMODE_NO, GUI_DARKCYAN, GUI_DARKMAGENTA, &awefont24, "\uf0f6", "stm8", 1, 1, ZL_BATINFO_MODE_CC, 12.305, 2000},
    {ZL_BTN_CHKMODE_NO, GUI_DARKCYAN, GUI_DARKMAGENTA, &awefont24, "\uf030", "stm32", 2, 1, ZL_BATINFO_MODE_ST, 10.8, 1500},
    {ZL_BTN_CHKMODE_NO, GUI_DARKCYAN, GUI_DARKMAGENTA, &awefont24, "\uf008", "mcu", 3, 0, ZL_BATINFO_MODE_CV},
    {ZL_BTN_CHKMODE_NO, GUI_DARKCYAN, GUI_DARKMAGENTA, &awefont24, "\uf226", "linux", 4, 1, ZL_BATINFO_MODE_DC, 12.0, 1800},
    {ZL_BTN_CHKMODE_NO, GUI_DARKCYAN, GUI_DARKMAGENTA, &awefont24, "\uf144", "audio", 5},
};

3. 卡片面板实现代码

// 卡片面板控件 ok
int button_drawskin_batinfo(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pItem)
{
    BATINFO_USER_SKIN *pUsr;
    GUI_RECT rect;
    char acBuf[2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strXsizeLen;
    int xPos;

        switch (pItem->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TEXT:

            BUTTON_GetText(pItem->hWin, acBuf, sizeof(acBuf));

            rect.x0 = pItem->x0;
            rect.x1 = pItem->x1;
            rect.y0 = pItem->y0;
            rect.y1 = pItem->y1;

            GUI_SetFont(BUTTON_GetFont(pItem->hWin));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LIGHTGREEN);

            rect.y0 = rect.y1 / 12;

            BUTTON_GetUserData(pItem->hWin, &pUsr, sizeof(pUsr));

            GUI_DispStringAt("CH", 3, rect.y0);
            GUI_DispDecAt(pUsr->ch, 15 + 8, rect.y0, 2);

            if (pUsr->sw == 1) {

                strXsizeLen = GUI_GetStringDistX("ON");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AA_FillRoundedRect(63-2, rect.y0-2, 63+strXsizeLen+2, rect.y0+16, 2);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ON", 63, rect.y0);

                //
                GUI_SetColor(GUI_LIGHTGREEN);

                if (pUsr->mode == ZL_BATINFO_MODE_CC) {
                    GUI_DispStringAt("CC", 58 + 40, rect.y0);
                }
                else if (pUsr->mode == ZL_BATINFO_MODE_CV) {
                    GUI_DispStringAt("CV", 58 + 40, rect.y0);
                }
                else if (pUsr->mode == ZL_BATINFO_MODE_DC) {
                    GUI_DispStringAt("DC", 58 + 40, rect.y0);
                }
                else if (pUsr->mode == ZL_BATINFO_MODE_ST) {
                    GUI_DispStringAt("ST", 58 + 40, rect.y0);
                }

                // vol
                strXsizeLen = 0;

                sprintf(acBuf, "%.3f", pUsr->batV);
                GUI_SetFont(GUI_FONT_24B_ASCII);

                strXsizeLen += GUI_GetStringDistX(acBuf);

                GUI_SetFont(GUI_FONT_16B_ASCII);

                strXsizeLen += GUI_GetStringDistX("V");

                xPos = (WM_GetWindowSizeX(pItem->hWin) - strXsizeLen) / 2;

                GUI_GotoXY(xPos, rect.y0 + 60);
                GUI_SetFont(GUI_FONT_24B_ASCII);
                GUI_DispString(acBuf);

                GUI_GotoY(rect.y0 + 60 + (5));
                GUI_SetFont(GUI_FONT_16B_ASCII);
                GUI_DispString("V");

                // i
                strXsizeLen = 0;

                sprintf(acBuf, "%d", pUsr->batI);
                GUI_SetFont(GUI_FONT_24B_ASCII);

                strXsizeLen += GUI_GetStringDistX(acBuf);

                GUI_SetFont(GUI_FONT_16B_ASCII);

                strXsizeLen += GUI_GetStringDistX("mA");

                xPos = (WM_GetWindowSizeX(pItem->hWin) - strXsizeLen) / 2;

                GUI_GotoXY(xPos, rect.y0 + 60 + 25);
                GUI_SetFont(GUI_FONT_24B_ASCII);
                GUI_DispString(acBuf);

                GUI_GotoY(rect.y0 + 60 + + 25 + (5));
                GUI_SetFont(GUI_FONT_16B_ASCII);
                GUI_DispString("mA");

//                GUI_DispDecAt(pUsr->power, 8 + 50, rect.y0 + 60 + 50, 4);
//                GUI_DispString("mAh");

            }
            else {

                strXsizeLen = GUI_GetStringDistX("OFF");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AA_FillRoundedRect(63-2, rect.y0-2, 63+strXsizeLen+2, rect.y0+16, 2);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OFF", 63, rect.y0);
            }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BUTTON_GetUserData(pItem->hWin, &pUsr, sizeof(pUsr));

                        if (BUTTON_IsPressed(pItem->hWin))
                        {

                if (pUsr->sw == 1) {
                    GUI_SetColor(pUsr->colorPressed);
                }
                else {
                    GUI_SetColor(pUsr->colorPressed);
                }

                        }
                        else
                        {
                if (pUsr->sw == 1) {
                    GUI_SetColor(pUsr->colorUnPress);
                }
                else {
                    GUI_SetColor(pUsr->colorPressed);
                }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Item->x0, pItem->y0, pItem->x1, pItem->y1, 0);

            rect.x0 = pItem->x0;
            rect.x1 = pItem->x1;
            rect.y0 = pItem->y0;
            rect.y1 = pItem->y1;

            rect.y0 = rect.y1 / 5;

            GUI_SetColor(GUI_GRAY_E7);

            GUI_DrawHLine(rect.y0, rect.x0, rect.x1);

            GUI_SetPenSize(2);
            GUI_AA_DrawLine(pItem->x0 + 35, pItem->y0 + 1, pItem->x0 + 20 + 30, rect.y0 -1);

                        if (pUsr->Check == ZL_BTN_CHKMODE_UP){

                GUI_SetPenSize(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pItem->x0, pItem->y0, pItem->x1, pItem->y0);
                        }

                        if (pUsr->Check == ZL_BTN_CHKMODE_DOWN){

                GUI_SetPenSize(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pItem->x0, pItem->y1, pItem->x1, pItem->y1);
                        }

                        if (pUsr->Check == ZL_BTN_CHKMODE_LEFT){

                GUI_SetPenSize(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pItem->x0, pItem->y0, pItem->x0, pItem->y1);
                        }

                        if (pUsr->Check == ZL_BTN_CHKMODE_RIGHT){

                GUI_SetPenSize(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pItem->x1, pItem->y0, pItem->x1, pItem->y1);
                        }

        break;

        default:
                {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Item);
                }
        }
        return 0;
}

控制篇幅,只列出部分代码。

---
最后是工程源码:

(因为附件大小限制,本帖工程内不带字体文件,需要去第一个帖子里下载,点我的头像主题进去~)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开源。

网友:
界面有点素,适合单色屏。

网友A:
这个时候,没得美女背景图,怎么可以,快点找美工大神给你搞几个。

网友:
看起来不错,做UI是最难的活

网友:
。。。嗯,你以为我在玩游戏吗?
。。。嗯,难道不是吗???
。。。我在寻找UI素材灵感。

网友:
卖家秀与买家秀

网友:
不错的示例,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没得美女背景图,怎么可以,快点找美工大神给你搞几个。

然而,我就是美工本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而,我就是美工本人。。。

那该给你差评了,不说搞点泳装美女背景嘛,也得搞点自然风光啥。纯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该给你差评了,不说搞点泳装美女背景嘛,也得搞点自然风光啥。纯色板。。。 ...

好嘞,好嘞,竟无言以对。。。

网友(2020-10-22):
这按钮是贴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