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桥的功率地和信号地应该怎么布线干扰小些

楼主(2019-09-27):
如图,我的功率电源和12V在板子的另一端,功率电通过粗线连同了功率回路;12V的地和功率的地在板子端单点接地的,驱动的12v功率地应该怎么连接呢?12V的地我有扑了一层信号地,但是没有把驱动的地连到这层信号地,怕干扰到,所以单拉出一个地线。现在比较疑惑就是1这路应不应该要,要是不要那么驱动电流就走功率地了,要的话功率大电流会不会走1?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功率地线不能直接与信号地线公用一个大地平面(全部铺铜),功率回路的地线上一定会有较大的噪声,尤其是负载重的时候,你这种情况,如果是我设计,会用全隔离的方案,vbus已经到500V了

如果不能用隔离方案,信号地线单点接地或者通过磁珠+滤波电路的形式与功率地线连接

网友B:
很好,看来纠结的不止我一个~~~

网友C:
分开走啊            ,以输入电容的负极为集合点

网友:
只能是  规划好大功率电源 以及信号电源的 的电流路径, 电流回路尽量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功率地线不能直接与信号地线公用一个大地平面(全部铺铜),功率回路的地线上一定会有 ...

我都选择共地的半桥了,没办法改了,隔离的是好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走啊            ,以输入电容的负极为集合点

就是分开走啊,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你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走啊            ,以输入电容的负极为集合点

或者你按照我那样画个图,我可能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D:
这种直接上PCB图示范更直观,原理图来描述PCB的走线……几句话说不清楚或者容易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直接上PCB图示范更直观,原理图来描述PCB的走线……几句话说不清楚或者容易误解 ...

PCB没画呢,就是不知道用哪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看来纠结的不止我一个~~~

你最终怎么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