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开发板 Yocto编译方法

楼主(2019-09-27):
1. 选择合适的用户登录ubuntu
        首先Yocto系统编译,不能使用root用户编译,笔者的ubuntu登录用户名为cym(可以根据自己的ubuntu上的用户,选择对应的用户登录),第二步上传源码压缩包到ubuntu的账户需要跟登录的账户一致。保证硬盘剩余空间至少80G。

2.上传Yocto源码压缩包到ubuntu
        将迅为提供的Yocto源码压缩包上传到ubuntu系统,如下图:

3.解压Yocto源码
        使用 tar -xvf yocto_20190813.tar.gz 命令解压Yocto源码,如下图:

4.编译Yocto源码
        进入步骤三解压出来的Yocto源码文件夹,执行:./create.sh 命令,开始编译yocto,如下图:(编译时间大概会有10个小时,跟机器的配置有关)

如上图所示,根据提示,输入空格按键,直到出现下图

然后输入“y”,回车,开始编译系统,如下图

        编译中...,如下图

5. 生成Yocto系统压缩包
        编译完成会在 build-x11/result 目录生成rootfs.tgz文件系统,如下图:

拷贝该文件到windows系统下使用MFG工具烧写即可(参照设备树内核烧写qt镜像的方式)。

网友:
楼主您好!很激动看到了关于yocto 这方面的img编译资料!想请教一下,可以不可以使用yocto 来构建ZYNQ?

网友A:
yocto有什么优势?

网友:
树莓派 也可用于 yocto

网友:
顶,yocto 还没玩过呢,重量级工具,比 buildroot 复杂多了。

网友:
硬盘容易被撑爆,我1T固态硬盘大部分都是被ubuntu给装满的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A:
yocto有什么优势?

省心,啥包都给你准备好了,配置下,编译就出系统镜像文件系统boot等。

网友:
操作过心得: 一点也不省心还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