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在电路板上的带接口的真空传感器的

楼主(2019-09-27):
我接到任务要做一块真空传感器

要测量0到大气压的压力变化,

哪位大佬做过相关的,有没有合适的原件介绍?

网友A:
接近真空时精度要求多高? 一般都是表压, 测得的是和大气压的差值, 接近真空时误差比较大. 测绝对压力要测准的话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真空时精度要求多高? 一般都是表压, 测得的是和大气压的差值, 接近真空时误差比较大. 测绝对压力要测准 ...

你好专业啊
就是要测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真空时精度要求多高? 一般都是表压, 测得的是和大气压的差值, 接近真空时误差比较大. 测绝对压力要测准 ...

您用过什么型号的,能给我推荐一个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过什么型号的,能给我推荐一个型号吗

小的传感器不知道
基本上要测到几kPa以下压力的话, 得用热电偶式或者电阻式真空规了, 没听说有能做在PCB上的.
再到0.01Pa或者更低的话得用离子式真空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传感器不知道
基本上要测到几kPa以下压力的话, 得用热电偶式或者电阻式真空规了, 没听说有能做在PCB ...

pcb上的???自己封!! !   可以到这家咨询下,,,买过多次气压力模块的~~哈哈

https://cfsensor.taobao.com/cate ... ame=%D0%BE%C6%AC#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