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建模怎么建呢?比如库里面的3D模型

楼主(2019-09-27):
Altium建模怎么建呢?比如库里面的3D模型,求教诸位坛友?

网友:
Solidworks画好导出stp,然后Altimum中导入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有详细教程

网友:
在pcb封装设计时,place-3D Body,然后4个选项,分别可以做异性多边形(自己随便画)、球型、圆柱形,还有一个是通用模型 用于导入现有的三位文件(如stp文件),设置下参数放置即可

网友A:
我用SpaceClaim建,几分钟的时间,要求高的用中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paceClaim建,几分钟的时间,要求高的用中望。

效果如何?发几个看看?

网友:
在其他3D软件画好,导出stp,在ad中导入,具体如何操作找度娘

网友:
用第三方3D建模工具,很多,能出.step文件的就可以

网友:
用SW画,导出step文件,导入AD即可。画3D还是要专业的软件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