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功率计算

楼主(2019-09-27):
请教各位,很多开关上标示 250V 1A,如我用在24V 3A上这样用有问题吗?
我的理解是,高压可以用250W,哪我低压才72W,认为可以用

网友:
电压降额使用的话,功率只和电流有关,24V只能用1A,不做认证的话,可以测下大电流的温升(接触电阻)

楼主:
谢谢,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不可以,因为开关是个电压源,你接的负载是24V的,加在你的负载上面的电压会超过24V。

网友:
250V是指开关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如果你接到300V可能就会不安全。1A是指开关能通过的最大电流。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哪个先达到就考虑哪个

网友:
交直流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
如果是直流24V 3A ,你至少要用交流5A以上的。不然次数用多了触点会烧蚀黏连。 如果是交流24V 3A,那用3A的开关就行。 不能用1A的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