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替换FM01ATSH的ac-dc芯片

楼主(2019-09-27):
现在做的一款产品用的是富满的FM01ATSH,器件比较少,性能也还行,只是给单片机供电控制一两个继电器。但是看到消息说要停产了,现在要考虑备用方案,麻烦各位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即使停产了也会有替代品直接咨询厂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停产了也会有替代品直接咨询厂家就可以了

谢谢,我这就问问

网友B:
山寨富满的电源IC应该比较少

如果不考虑引脚全兼容的话,国产的很多的,坛子里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富满的电源IC应该比较少

如果不考虑引脚全兼容的话,国产的很多的,坛子里搜一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