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少人都入手pi4了,大家都用什么系统

楼主(2019-09-27):
先用官方系统跑了一段时间,也没啥可玩的。今天发现有64位的,号称性能强悍,刚刷上,正在配置中。
https://github.com/openfans-community-offical/Debian-Pi-Aarch64
国内做的

本来想上manjaro-arm64,没有显示器,无头方式。刷了之后启动,竟然卡在SSH密码,实在找不到默认的密码, alarm/alarm, manjaro/manjaro, admin/admin, root/admin包括首字母大写等等都试过了,就是进不去,只能作罢。

网友:
官方的rasbian啊,还有的选么

楼主:
官方的raspbian是32位的,不能发挥pi4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raspbian是32位的,不能发挥pi4的性能

能不能详细一点: 影响那些性能?

网友A:
看过一个老外文章,树莓派用32位系统相对64位系统,内存访问速度慢一些。做密集运算慢20%

楼主:
去manjaro论坛看了看,manjaro启动的时候,需要做基本的一些设置,这就需要有显示器和键盘。headless的解决办法是,烧了SD卡后,在linux系统里面打开,直接修改登陆相关的几个文件。但是有人说,如果不用图形界面,就没有必要用manjaro了。

网友:
还是默认推荐的系统。 没刷过其它的

网友:
不能耍 WIN10 嘛?     好像有 ARM 有WIN10的系统可以跑

网友:
可以试试ubuntu arm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老外文章,树莓派用32位系统相对64位系统,内存访问速度慢一些。做密集运算慢20% ...

方便提供URL吗?去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树莓派的优势就是它的资源,换了其他系统很多东西又要自己搞了,只能等官方的64位系统了。

网友(2019-11-02):
去淘宝找客服要,我就是这样的,是开了wifi和ssh连接的

网友:
树莓派4的4g版,有没有带8g rom?我看说明书上好像有

网友:
使用labview 开发树莓派 是一个很好玩的方式!

网友(2019-12-13):
玩过官方的 raspbian,也烧录了manjaro-arm64,目前正在使用 yocto 制作镜像自己定制。

网友B(2020-02-04):
我在立创买了个4B,顺便买了个卡,里面包含了系统,还买了个盒子,拿回来上了电,接在电视上看了一会,感觉没有什么用,就放箱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立创买了个4B,顺便买了个卡,里面包含了系统,还买了个盒子,拿回来上了电,接在电视上看了一会,感觉没有什 ...

吃灰了

网友:
Ubuntu server,pi 3b,好几年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
Ubuntu吧,有问题好搜。

网友:
Ubuntu 64位. 64bit的性能据说好很多,不过也没感觉出来

网友:
吃灰好久了,刚捞出来,发现我搞坏了2张tf卡,插在pc上都不识别

网友(2020-04-17):
放了半年 终于舍不得让他吃灰了,给他配了散热壳子和线缆,用着官方系统,感觉很不错

网友:
现在跑的是octoprint

网友:
Ubuntu 64位如果开桌面, 3B+也是直接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