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层 已经开了,但是PCB做出来竟然没开

楼主(2019-09-28):
从JLC下载来的garber文件

收到JLC的板子。

再看JLC下单助手上的3D模型图

总结一下:3D模型图和实物图一摸一样,garber确是不一样的,我只想要garber的效果,感觉是工程人员改掉了我的garber ,最后感觉人生充满了黑暗,重新找板厂再下单了。

网友:
哈哈,结果有点戏剧

网友:
转轴上导电用的吧,只能重做一批咯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我的可以用刀片刮一刮,凑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我的可以用刀片刮一刮,凑活用。

大家在JLC做的时候都是这个问题嘛?

网友B:
JLC  可能为了他的工艺着想,以为你这个不是必须的,就给你改过来了, 你没有勾选确认gerber文档吗?

网友C:
楼主给一个客编或在系统上投交一个投诉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一个客编或在系统上投交一个投诉单

97885A,袁总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  可能为了他的工艺着想,以为你这个不是必须的,就给你改过来了, 你没有勾选确认gerber文档 ...

我一般没有4层或者量产的板子都是不勾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97885A,袁总麻烦了

麻烦你在系统上提交一个投诉单,售后在能提到你的资料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你在系统上提交一个投诉单,售后在能提到你的资料进行处理!

已提交,这个情况是不是普遍存在?

网友:
没开绿油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提交,这个情况是不是普遍存在?

看上去应该是你用的线条而不是shape,然后定义的线条宽度没有被jlc识别——因此你应该提交的是pcb文件而不是gerber 然后在某种程度上,jlc的工程师忽略了你设定的线条宽度(我猜的

网友:
Solder 层 圈圈下面用线画了圈圈了吗!没画的话,可能不会开窗的!说白了就是在Solder 层 画圈圈,同时在顶层也要再画圈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提交,这个情况是不是普遍存在?

自己检查pcb源文件!看在两层都画了吗!

网友D:
如果是上传的gerber,大概率是工程人员修改的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上传的gerber,大概率是工程人员修改的失误了。

已经和客服沟通了,我上传的是源文件PCB。然后我窗是都开了的,然后由于软件兼容性问题,在导出加工文件的时候自动识别成一条线。

网友:
第一次在jlc做板,发的gerber,很nice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和客服沟通了,我上传的是源文件PCB。然后我窗是都开了的,然后由于软件兼容性问题,在导出加工文件 ...

论Gerber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Gerber的重要性!

楼主好像用的是AD,其实AD软件出Gerber是最简单的! 不愿意去做,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下单助手显示的3D和实物是一样的,楼主要是稍细心些,应该能发现的

网友:
论确认生产稿的重要性,要是认真起来,又是双方不愉快!

网友:
你发的GERBER图,文件名不像是嘉立创的生产文件名。
   建议:检查下单上传的文件。

网友F:
我一般是SOLDER/PASTER都复制粘贴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和客服沟通了,我上传的是源文件PCB。然后我窗是都开了的,然后由于软件兼容性问题,在导出加工文件 ...

论Gerber的重要性! +1

网友:
还是只接gerber吧,至少有一方快乐,不会双方都不快乐。话说转个gerber有那么难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SOLDER/PASTER都复制粘贴一层。

为什么要开paste? 回头贴片的时候糊你一圈锡膏又该要投诉了

网友:
按照规范来,出gerber对大家都好,至少目前在这边做的,gerber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用砂纸磨一下,做样品用吧,如果做货,建议不能镀金,镀镍, 不然不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开paste? 回头贴片的时候糊你一圈锡膏又该要投诉了

PASTE是因为电路板上需要填锡增加电流能力。 不过,我只开过钢网,还没用过SMT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