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调整总线某个信号相位延迟的器件?

楼主(2019-09-28):
最近准备做个小玩意, 使用的是并行总线,器件的时序是硬件生成的, 目前是器件生成的这个时序,时钟和数据的边缘距离有点近,
在传输的过程中,经过其他的逻辑器件之后,导致时钟和数据的相位错位了.这样产生了通信错误. 所以,目的就是将时钟的边缘和数据的中心对齐.
目前总线两端的时序是没办法通过软件调整了,只能是想办法在总线传输的过程中调整,
总线的速度是130M左右,调整器件的分度值最好能到1ns以下,几个ns的分度的话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器件和调整的方法越简单越好,封装最好是SC70之类的小封装,手工焊接,bga不好搞,qfn也是发愁...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名词“延迟线” 但是你是微调,那就随便加些门电路呗,这个只能是所谓的调了,还有就是走线走长点短点,高速pcb走线要等长不就是为了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名词“延迟线” 但是你是微调,那就随便加些门电路呗,这个只能是所谓的调了,还有就是走线走长 ...

门电路的延迟太高,一般最快也要几个ns,
这个频率,通过等长调节又有点太慢了,可能需要把线画的特别长,而且还不好调整

楼主:
这个频率波长基本上两米左右,通过线不等长来调整几乎不可能, 一般的逻辑器件门,最快的也要几个ns,也是不能用.....
见识还是太少,遇到点问题就捉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电阻

哈哈,这才是正解。电阻+走线等效电容可以大幅降低边沿摆率,对信号做延时。只是得实际测量,而且会随温湿度有所漂移。

网友:
加阻容,几p,几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才是正解。电阻+走线等效电容可以大幅降低边沿摆率,对信号做延时。只是得实际测量,而且会随温 ...

是的,阻容恐怕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温飘到应该不是大问题, 低容值的电容一般温飘都不大, 就算飘也不会超过本身的容值.
只要是RC会使得上升下降沿的摆率降低, 幅值降低 ,关键是这个估计只能小范围调节, 想要调节的多,就需要大的RC ,到时候直接把波给捋平了,那就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阻容恐怕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温飘到应该不是大问题, 低容值的电容一般温飘都不大, 就算飘也不会超过 ...

100MHz下串51R都没问题的。只是摆率会下降到0.3V/ns左右,LVCMOS18勉强能工作(以前这么干过,误码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波长基本上两米左右,通过线不等长来调整几乎不可能, 一般的逻辑器件门,最快的也要几个ns,也是不能 ...

你这个有点误解了吧? 波长跟传播延时有什么关系,没有的!
如果你的时序是固定的(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那么20cm/1ns的pcb走线延时可以是你可以利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点误解了吧? 波长跟传播延时有什么关系,没有的!
如果你的时序是固定的(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 ...

是啊,这样调整,线太长了,不现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0MHz下串51R都没问题的。只是摆率会下降到0.3V/ns左右,LVCMOS18勉强能工作(以前这么干过,误码率{:fu ...

意思是不是说ddr3,533频率,如果中间串电阻,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不是说ddr3,533频率,如果中间串电阻,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摆率和vpp,大叔。ddr3的摆幅差不多是+-150mv的样子,即300mv vpp,dimm条上面串的有个15r小电阻的。而且sstl15 i/ii驱动电流8ma/16ma左右,足够了。

网友C:
COMS输入高阻,相当于一个小电容,串电阻相当于底通滤波,有效减小振铃,另外在底通滤波器的时候会对相位有影响,即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S输入高阻,相当于一个小电容,串电阻相当于底通滤波,有效减小振铃,另外在底通滤波器的时候会对相位有 ...

一般门电路都有输出阻抗,几十欧姆,输入阻抗一般非常大兆欧级别 ,我觉得可以忽略, 总线增加电容即可调整相位,只不过电容太小没啥效果,电容太大会导致数字波形被滤平, 低电平下不去,高电平上不来,

网友F:
加个74LV08, 四个门串联, 加几个0R电阻来控制把其中几个门短路掉
单个门的tpd典型值2.6ns, 还算合适吧?

要体积小的话也可以用74LVC2G08和1G08, 再加RC来精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74LV08, 四个门串联, 加几个0R电阻来控制把其中几个门短路掉
单个门的tpd典型值2.6ns, 还算合适吧?

我找到了皮秒级别的比较器, 这个用来调节限制虽然多了些, 调节的分度还是比较细的, 就是价格感人, 近期有时间准备开始弄弄. 或者就直接RC 就看接收接口的电压门限了.
130M的总线, 每周期只有7.7ns,  加上边沿跳变时间什么的 ,调整的空间实在不大, 2个ns估计也就是两次调节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门电路都有输出阻抗,几十欧姆,输入阻抗一般非常大兆欧级别 ,我觉得可以忽略, 总线增加电容即可调整相 ...

门电路输出电阻很小的,因为要提供驱动能力,所以基本接近于电源

网友G:
你这个小玩意需要的知识点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小玩意需要的知识点不简单啊

玩嘛,太简单的东西直接就能买现成的,所以也就不需要跑着来问啦。安森美的fst系列缓冲器,延迟0.25ns,这东西,较真找起来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