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体质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或者软件呢?

楼主(2019-09-28):
有一张tf卡,时好时坏,经常要重新格式化一下
开始用的还好好的,突然就不能用了,
这到底算好卡,还是坏卡呢,刚拿到时,还真没法判断,因为刚开始插上是可以用的

有什么办法或者软件可以快速判断一张tf卡的体质如何呢?是否有软件可以快速判定一张tf卡是否稳定呢

网友A:
买大品牌销量最好的型号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品牌销量最好的型号就没问题

朗科啊,没想到质量这么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朗科啊,没想到质量这么差

朗科,    最差的了.....  淘宝  领了优惠劵的特价  卡吧????????

假的很

-----------------------
市面要好的卡就只有  三星,  闪迪了,   其他十有九是假货,     当然了最好京东等渠道了.........淘宝的话, 价格太低得离谱的,也肯定不行

网友C:
买大牌,买贵的。

网友:
三星第一   闪迪 第二 。还有个3个字的蓝色的也不错。     其他都是垃圾

网友:
朗科,辣鸡

网友D:
这个软件   做数据完整性测试  估计是有坏块了

网友E:
我一直用台湾的创见 MLC颗粒的TF卡和SD卡 耐用。缺点就是贵。三星也有好坏的,建议买速度快的。 朗科是垃圾,超级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科,    最差的了.....  淘宝  领了优惠劵的特价  卡吧????????

假的很

在奶东买的,一直觉得奶东质量没得说,没想到掉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科,    最差的了.....  淘宝  领了优惠劵的特价  卡吧????????

假的很

假的很,怎么说?应该是朗科正片?
正品怎么也这么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大牌,买贵的。

朗科好像也算个大牌吧,网上说优盘他发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   做数据完整性测试  估计是有坏块了

坏块也不至于整个卡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台湾的创见 MLC颗粒的TF卡和SD卡 耐用。缺点就是贵。三星也有好坏的,建议买速度快的。 朗科是垃圾 ...

用台湾的创见 MLC颗粒的tf卡有哪些?
怎么看tf卡用的什么颗粒?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台湾的创见 MLC颗粒的tf卡有哪些?
怎么看tf卡用的什么颗粒?

jd上面找 “MLC颗粒  TF”    就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jd上面找 “MLC颗粒  TF”    就能发现

好像只有一个牌子,叫雷克沙?

网友E:
换个查法    “mlc TF卡”    。   我查了一下有 雷克沙   创见    三星 。    只要是MLC的应该都很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查法    “mlc TF卡”    。   我查了一下有 雷克沙   创见    三星 。    只要是MLC的应该都很经用的 ...

mlc tf,奶东自营只能搜到ov和 雷克沙,你的创见是奶东非自营店买的吧

网友F:
一直很喜欢trancend,读卡器做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mlc tf,奶东自营只能搜到ov和 雷克沙,你的创见是奶东非自营店买的吧  ...

创见的自营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很喜欢trancend,读卡器做的也很好

你的创见买来后,放手机上用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创见买来后,放手机上用么

no啊,当u盘,然后现在再树莓派里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no啊,当u盘,然后现在再树莓派里面跑

你的创见卡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创见卡多大的

16g ,还活着呢

楼主:
跑了多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