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产生正负15伏的电路

楼主(2019-09-28):
用变压器+整流+7815 7915 产生的正负15伏电压的电路感觉占的体积太大了

请问有什么稳定的芯片可以产生正负15v?

用过 MC34043 但感觉比较娇贵,莫名的芯片就坏了

网友:
看电流啊。   小电流电荷泵,   大电流很多DCDC可以像MC34043一样接成负压模式,启动电流特别大容易烧。  再大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
用带有反馈的LDO芯片就行,一个输入,输出能正能负

网友A:
DC-DC + 双绕组电感

电感可以自己找个铁硅铝磁环双线并绕

网友B:
两个DC-DC并用就等于正负极双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DC + 双绕组电感

这个错误,正负电压不一致

网友:
多大电流? 只是带运放的话, 用MAX232得了, 最简单.

从工频整流变负压的话, 可以正常出正压, 用负倍压整流出负压, 一般负压没多大电流.

嫌78xx/79xx体积大, 可以用78Lxx, 79Lxx啊, 都是SOT89之类的小封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C-DC + 双绕组电感

这个图有意思,方便贴上完整文件么?或者告知原文件名?

网友:
100ma内的话,自己绕个小变压器,就是效率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 + 双绕组电感

求原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错误,正负电压不一致

DC-DC、电荷泵的输出本来就不适合直接给模拟电路用
这个电路可以让正电源输出16V,负电源大约是15.6V,然后分别用两个LDO,比如LM2990/LM2940,输出就是稳定的±15V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有意思,方便贴上完整文件么?或者告知原文件名?

原文件是LPD5030电感的数据手册。

网友:
LZ最好说下电流和纹波的要求和目前的供电方式

不同情况下的最优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E:
不用变压器也可以,两片LM2576或者LM2596   负压产生参考这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1027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两个DC-DC并用就等于正负极双电源!!

除非隔离式的DCDC 否则直接形成回路烧坏了

网友:
一片普通的升或降压DC-DC就阔以了嘛,担心纹波就再想法滤波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变压器也可以,两片LM2576或者LM2596   负压产生参考这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 ...

LM2596变负压的问题是启动瞬间有4.5A以上的大电流
说实话如果需要的负电流不大, 还不如34063.

网友:
TFT屏需要正负压,不过是小电流,我们用MP1540

网友H:
电流不大的话,随便找个升压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不大的话,随便找个升压芯片就可以了

降压芯片有合适的吗?9V降为正负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2596变负压的问题是启动瞬间有4.5A以上的大电流
说实话如果需要的负电流不大, 还不如34063.

非常感谢,看来34063对电流不大的场合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G:
LM2596变负压的问题是启动瞬间有4.5A以上的大电流
说实话如果需要的负电流不大, 还不如34063.

嗯 启动电流是大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DC、电荷泵的输出本来就不适合直接给模拟电路用
这个电路可以让正电源输出16V,负电源大约是15.6V,然 ...

如果输入是12V,输出是3V,那么电感上压降约9V,另一边感应电压也是9V,一个3V,一个9V,电压不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是12V,输出是3V,那么电感上压降约9V,另一边感应电压也是9V,一个3V,一个9V,电压不等; ...

注意同名端和二极管方向

晶体管导通期间:

此时二极管不导通

晶体管截止期间:

此时二极管导通,感应电压约等于输出电压。

最终两组电压是接近相等的。

网友:
电流小的话   用 MAX 232 好好利用一下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用金升阳的 DCDC模块  5V 转 双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同名端和二极管方向

晶体管导通期间:

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非隔离式的DCDC 否则直接形成回路烧坏了

仔细思考一下,别陷入思维固化

网友I:
今天才看到的一个帖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今天才看到的一个帖子

+-12V怎么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文件是LPD5030电感的数据手册。

谢谢。
不过线艺的东西是真的贵,只能自己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不过线艺的东西是真的贵,只能自己绕了。

自己绕是有技巧的。。这个耦合电感的耦合系数越接近1越好,如果是铁粉芯、铁硅铝之类的磁环,双线并绕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V怎么算的?

我的帖子,芯片FB引脚电压0.6V,改变R2和R3的比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值。

网友:
功率不大的用TPS65130

网友(2019-11-10):
78L15,79L15.SOT-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