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时间数据误差不能超过M的程序想法

楼主(2019-09-28):
单片机程序里面需要处理一串模拟量数据
要求是在N个连续数据里面要求误差不能超过M,有什么简便的办法
我的想法是N个连续数据找出最大最小值/2不超过M即可。
坛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为啥要除以2啊~
直接最大减最小就知道是否超过M了~

网友:
先定义一下你文中提到的“误差”,感觉你这里面隐含了不少假设前提
假如真值是10,现在测到的都是叠加了10的模拟量20,那你最大最小值还有意义吗?

网友:
以前好像写过类似的算法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C语言算法速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