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电机库FOC中的 PID参数如何调试 在哪有说明吗?

楼主(2019-09-28):
刚开始学习 多多指教。
主要三个闭环:速度环、电流环、磁场环,这些参数应该怎么设呢,先调节那个有后调节哪个,怎么才算合适的参数?

网友A:
用stmstudio试试看。里面可以在线修改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studio试试看。里面可以在线修改参数的

我想知道这些参数怎么设置 不是看参数啊

楼主:
没有玩电机的吗

网友:
你要是小功率的,几十瓦的,把电机参数设置准确,基本上用sdk自己生成的参数,不用修改就可以了。要功率大点的要自己按经验慢慢调整了

网友A:
从内环到外环,就是从电流到转速慢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内环到外环,就是从电流到转速慢慢调整。

只能一个一个试验吗 真不好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