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板测试似乎死机,是否boot的bug?

楼主(2019-09-29):
拿到评估板和4.3寸屏,上电就会显示DEMO,此时反复以1S间隔按RST键,大约按3-5次就会一片黑没有任何显示,再反复按也是经常出现。是否boot有BUG?搜了下似乎BOOT没提供源码。

网友:
什么评估板?

楼主:
万能的某宝 分坛官方店

网友A:
我也发现了,但我感觉是demo的初始化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但我感觉是demo的初始化考虑不周

demo是由BOOT引导的, RST是从BOOT启动的,上电也是从BOOT启动的,上电从不会死机。   上电是干净的,RST是不干净的,  BOOT或DEMO都可能有锅。  最好还是在BOOT就把现场清理干净给DEMO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demo是由BOOT引导的, RST是从BOOT启动的,上电也是从BOOT启动的,上电从不会死机。   上电是干净的,RST ...

我倒觉得是初始化屏幕的bug,可能复位屏幕不是完全复位,以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回楼上各位,现在如果 复位不听话的时候,还得麻烦各位开关一下电。这个问题我再叫工程师找找,争取给大家省点事。

网友:
我也好像碰到了一次,开关电才好

我觉得资料 还可以放多点,

坛子里大神多,好测试修改

===

一般的demo都是能用而已,用来做产品差了十万八千里的

网友:
晕,以为是硬件实现的呼死你

网友:
  新片子,是要多出点demo,多测试一下

网友:
原来有人发过类似的问题。我跑led也是多按几次复位就死了,现在找到具体原因了吗,怕埋了一个雷

网友:
我也在反复测试demo  准备试用,暂时没有发现,后续跟踪

网友B:
复位不行的时候关电一下就行了,就是开发的时候有时要麻烦一下,运行起来是没问题的,这个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不行的时候关电一下就行了,就是开发的时候有时要麻烦一下,运行起来是没问题的,这个可放心 ...

提供的boot.bin是存在外部的二级boot吗

网友:
是的,二级boot

网友:
如果使用外部看门狗,这个问题在实际的产品中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现象

网友:
还没有找到原因么?用来做产品是否有问题?

网友C(2019-11-07):
问题找到了,在PA1上加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bootload里的程序判断有问题,应该是初始化芯片引脚为下拉输入后,加的延时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找到了,在PA1上加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bootload里的程序判断有问题,应该是初始化芯片引脚为下 ...

实测无效,多按几次reset还是不跑官方提供的例程

网友:
外部复位按键还是有问题,用内部 指令命令复位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