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空制不制冷,压缩机不启动。不知坏了哪里。

楼主(2019-09-29):
风机会转,有送风,没有听到压缩机启动,但是可以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会不会是启动电容坏了,有个风扇上常见的3uF/450V电容,还有个怀疑是温度传感器的东西 。。有可能是这两个地方坏吗。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类似,但是移动了温控的位置,好像不明显,现在都要开到很低才冷。

网友:
定频的看下启动电容

网友:
我那台格力,现象跟楼主一样,唯一区别就是风机也不转

网友A:
电工大显身手的时刻到来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方位,很多地方正是温度适宜的季节吧,楼主的地区还在用空调?

网友B:
启动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工大显身手的时刻到来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方位,很多地方正是温度适宜的季节吧,楼主的地区还在用 ...

还在用,最近几天最高气温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我也是这样觉得

网友:
电工的话 自己查一下吧  电机电阻,电容容值. 还有一个点就是启动器.
老家 冰箱坏了不运行,电阻电容都量了,线路也检查了,都没问题.
最后找来修冰箱的,换个启动器就好了,我日

楼主:
换了启动电容也不能启动,怀疑是压缩机坏了。。没修过,没经验,也许是线烧断了??

网友:
电源到了的话,检查启动器和启动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真的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第一次把风机启动电容当成了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真的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第一次把风机启动电容当成了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了 ...

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真的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第一次把风机启动电容当成了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了 ...

风机启动电容小,压缩机的容量大啊。
上次单位室外机不启动,来了个修空调的,开价250,经理说200元就修,然后他就走了。他走了,我们大概看他量哪个位置了,就把哪地方电容拆下来量了一下,容量没了,网上直接买了一个换上就好了。
这也仗着我们单位是1楼,室外机踩个椅子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启动电容小,压缩机的容量大啊。
上次单位室外机不启动,来了个修空调的,开价250,经理说200元就修 ...

不能这么算的,那怕找人换个灯泡,一百块出场费少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风机启动电容小,压缩机的容量大啊。
上次单位室外机不启动,来了个修空调的,开价250,经理说200元就修 ...

这样子玩。。。最后经理拿200请你们吃饭了吗?

网友:
我的移动空调也坏过一次,是继电器坏了,其实你找到控制板,量几个电机插头的电压(电机电压正常变化,继电器就是好的)就知道了,何必这么麻烦呢。

包括是不是电容坏了,量电流都知道了(电容坏了,电流会异常大,所有电机的功率都有标的,算一下就知道额定电流了),其实蛮简单的。

空调的测温都是NTC,这个很好骗的(我没骗过,拿个可调电位器来调个温度,强制启动试试?)

网友D:
其实:看了一下空调的控制板后,我有个想法——自己DIY个控制器,结合下水泵,可以制冷+加热(空气能热水器,烧水洗澡)一体来做,后来发现主要是机械的事多,还要加工铜管,有喜欢DIY爱好的可以聊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玩。。。最后经理拿200请你们吃饭了吗?

你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看了一下空调的控制板后,我有个想法——自己DIY个控制器,结合下水泵,可以制冷+加热(空气能热水器 ...

某宝上有套件和配件。但是算下来貌似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呢……

不知道你们经理的风格,所以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套件和配件。但是算下来貌似也不便宜

嗯  不便宜  但是可以买个窗机玩啊   现在300都可以买到二手1匹的了吧,最多不超过400块,反正配件基本上拆光

主要是要做其他东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