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度7mm以下的隔离DCDC电源

楼主(2019-09-29):
外壳内PCB到壳子空间只有7.4mm,电源模块高度选型最多只能7mm  主要是24-5V的隔离DCDC.
目前我就搜索到日本科索有这么薄的,价格和供货都是问题。
求坛友推荐,谢谢

网友A:
不说别的啊。金升阳的电源模块。放倒焊接就是了。高度只有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别的啊。金升阳的电源模块。放倒焊接就是了。高度只有6mm.

是个好思路 谢谢

楼主:
谢谢回复,我比较下

楼主:
这个不行,要隔离的

网友:
金胜阳电压尾最为D的,就是7mm,比如Fxx05D,就是7mm的。

网友:
traco power
你应该找不到比traco power还小的了,价格自己看看能不能接受吧

网友:
vicor有,就看你用不用得起了。

网友B:
不说功率,如何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功率,如何可以帮到你

功率2w即可

网友:
金升阳有贴片封装的, XT结尾, 可能更薄一点?

网友:
我们生产过类似的隔离电源,明天找个照片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