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难题,MCU的RTC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2019-09-29):
我们老板做了一个RISCV的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外挂一个16MHz晶振和一个32768的RTC晶振,其中16MHz的主晶振可以正常起振

不过发现焊上去的32768的晶振不起振,尝试用4MHz的晶振换上去,就能起振

也就是说,这个芯片的RTC振荡器只能用大于1MHz的无源高频晶体,不能用音叉晶体

这个问题以前从未遇到过,就是遇到也躲开了,从未深入了解皮尔斯振荡器内部原理,音叉晶体特性也不了解,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终于躲不掉了,所以想来问问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

我今天下午换了不同封装的32768晶体,以及两个电容换成 5pf 10pf 30pf,还是不起振,晶振并联1兆欧姆电阻,也不起振,串联900欧衰减电阻,还是不起振

电路是下面普通的形式

------|口|---------
   |            |
  ==         ==
    |            |
   GND      GND

网友:
一般32KHz晶振电路和高频晶振电路是不共用的,要独立设计。高频晶振电路大都都对付不了32K晶振。

网友:
我们老板做了一个RISCV的单片机

网友A:
请问是自己投片?是对晶振的负载电容有要求吧?像stm32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自己投片?是对晶振的负载电容有要求吧?像stm32那样?

自己投的,我没参与,我只管测试

网友B:
有的MCU内部对于RTC还要进行设置,请看看有没有类似HSI或LSI之类的设置,从内部选择振荡参数

网友C:
STM32的RTC时钟也是这么操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MCU内部对于RTC还要进行设置,请看看有没有类似HSI或LSI之类的设置,从内部选择振荡参数 ...

很简单的片子,没有复杂的寄存器,震荡管脚里面就是个非门反相器,上电就起振
万用表测量,震荡管脚两端电阻1.5兆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片子,没有复杂的寄存器,震荡管脚里面就是个非门反相器,上电就起振
万用表测量,震荡管脚两端 ...

再来一招,增加如图所示的电阻R2,阻值从几K到几百K,R1保留,电阻大于1M欧姆

网友:
试一试两个负载电容的容量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的RTC时钟也是这么操蛋的。

+1 批量生产生不如死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7944-1-1.html

网友:
换不同负载电容的晶振,换低ESR的晶振,都试一下。

网友E:
>>串联900欧衰减电阻,还是不起振

阻值太低,串联68K~330K看看。

网友:
32768Hz晶振起振需要1~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7944-1-1.html

现在遇到的是低频音叉晶振的问题,高频晶振很容易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900欧衰减电阻,还是不起振

阻值太低,串联68K~330K看看。

我正在按你这个方法测试,这个电阻大的超过想象了,衰减电阻是R2对吗

现在测试OSC-IN 和OSC-OUT 之间,加一个电源电感就能起振,但是焊上音叉晶体就是纹丝不动

网友F:
实在不行在外面飞一个74LVC1G14之类,接RTC晶振先振起来,送到OSC32_IN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在外面飞一个74LVC1G14之类,接RTC晶振先振起来,送到OSC32_IN再说

这个不是用来应急的,新流的芯片发现的bug,正在想办法从外围电路解决32768不起振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用来应急的,新流的芯片发现的bug,正在想办法从外围电路解决32768不起振的bug ...

有没有内部的等效电路和参数?
我感觉这样调好了,给客户用客户也会骂你们的……
大家都不喜欢条件苛刻的东西……

网友:
检查一下PCB 是不是布线太长了,振荡放大器输入端是不是有漏电,另外R1= 1M 可能小了点, 弄成10M 试试看。
我建议用片外的有源晶振,32.768K 的电流也可以做到仅4uA 左右,成本也不贵,关键是可靠啊!负40度到正85度温度都可以可靠起振。

网友:
外接32786钟振,除了AVR就没见过特别好的,1302也是,STM32也是,CD4060也是。一般说来是相位裕量啥的,可以通过调整反馈电阻,甚至加上反馈RC网络搞定。建议测试下现有片子+布局的传递函数,再考虑加什么电路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按你这个方法测试,这个电阻大的超过想象了,衰减电阻是R2对吗

衰减电阻是R2, 但16楼的图R1右边连接位置有误,应该连接到放大器输出。

网友G:
8楼的R2要换个位置,R1直接接非门输入和输出。之前发帖问过驱动32768的问题。这里3楼的电路实测可用。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3826&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G:
8楼的R2要换个位置,R1直接接非门输入和输出。之前发帖问过驱动32768的问题。这里3楼的电路实测可用。https ...

试了还是不起振

暂时只能用有源晶振了

网友:
找寄生电容小的晶振试试,有的地方叫静态电容。

楼主:
目前来看,26楼就是最终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