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linux服务器端DHCP分配出去的IP地址

楼主(2019-09-29):
如题,有什么办法得到吗?

网友:
说实话 都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你是想从服务端获取还是客户端获取?服务端看DHCP服务程序有没有相应的接口和功能,客户端估计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广播一下从ARP表来判断。

楼主:
从服务器端得到,我用的是开发板,如何看服务程序呢?

楼主:
写错地方了,到ARM里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服务器端得到,我用的是开发板,如何看服务程序呢?

建议LZ先看一下DHCP协议

另外可以看一下busybox的bootp源码,服务器分配IP地址或者客户端获取ip 都是严格按照协议拿的

网友:
很多dhcp服务器端,可以把地址分配情况记录下来,通常是.leases文件
请参阅所使用的dhcp服务器软件手册

网友A:
水到7楼终于有答案了

网友:
肯定有记录表的  看具体服务器软件

网友:
抓包啊,簡化網絡,DHCP廣播包很容易抓到的,總共4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到7楼终于有答案了

抱歉,影响大家灌水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