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42 57 60 86通吃货,TMC5160步进电机芯片测试 第一版新鲜出炉

楼主(2019-09-30):
前阵子用过tmc5130 但最大只能到42  有客户正好需要 所以画了个5160的35 42 57 60 86步进电机都可以用 目前测试了35 42 57由于86手头里没有 所以没测试
如果功率再大可以再换MOS 封装也得换了 tmc5130和5160程序都是兼容的
5130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483-1-1.html
使用的时候发现:tmc的芯片都是供电电压很宽范围都是8-60V左右  供电电压越高温度也越高 建议功率足够的情况下 电压适当降低使用
外置MOS的和内置的都一样  外置MOS发热好点 24V供电带个57也就40-50左右(没带散热) 内置MOS的发热24V供电能到60多(带散热)
12V就三四十度了 当然高温度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 尽量别超过120度就行

后面附上官方的sch pcb和pdf
不过他的没加隔离、时钟需要外部引入坛友使用的时候注意些

布局和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着官方来的 有少许改动
外置MOS用的AO4818:N沟道,30V,8A,19mΩ@10V
官方用的4882 40V 8A

板子上接口:
1.MOS输出:irf540
2.限位接口:左右限位 也可以用TMC5160自带 也可以通过IO
3.模拟输入两路:目前接NTC用
4.一路继电器输出
5.隔离CAN图里未焊接
6.隔离串口
7.电机供电和MCU隔离
8.有个液晶接口256160的
9.6个按键接口

不用的IO都引出来了

原理图分享:

pcb实物:

液晶:

视频晚点传上来
官方资料: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先把那板子刷下再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先把那板子刷下再拍照

测试版嘛 纯手工焊接 理解理解
国庆来了让加工厂做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版嘛 纯手工焊接 理解理解
国庆来了让加工厂做一些

想请教几个问题啊?
1. 这个芯片的加减速是内置的,还是由我们使用自有算法?
2. 这个芯片的PCB背板是否需要背一块铝散热,甚至加风扇?
3. 这个芯片是否能做堵塞检测,电流检测之类的。
最后 :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芯片单价几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几个问题啊?
1. 这个芯片的加减速是内置的,还是由我们使用自有算法?
2. 这个芯片的PCB背板是否 ...

1.内置的加减速 六段斜坡式 实时改变位置后自动计算加减速
2.可以加散热 也可以不加 我测试发热量很小 也可以参考TMC5130那个加一个
3.芯片内部自带有堵转电流检测 可以设置大小 详情参考12.3 检测电机堵转

最后:单价略贵 35-40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内置的加减速 六段斜坡式 实时改变位置后自动计算加减速
2.可以加散热 也可以不加 我测试发热量很小 也 ...

你这个第1个,你说的改变位置后,自动计算加减速,是不是指给它一个位置目标后,它自动会重新计算加减速? 也就是说,我们有2种控制方式:

1. 速度模式,我们决定速度是多少,比如我们写某寄存器,自己计算后去改变当前速度。
2. 位置模式,我们只决定目标是多少,比如我们写某寄存器,我们只负责送给他位置值(正转1万个脉冲),他内部计算从当前速度到抵达目标位置(1万个脉冲) ,所需的中间的速度计算,并运行。。

如果第2点能做到,那是很舒服了写起代码来。。

网友C: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静音效果到底如何?如何开启静音模式?
2、发送目标位置后,比如让电机转20圈,有什么标志位知道已经转完20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静音效果到底如何?如何开启静音模式?
2、发送目标位置后,比如让电机转20圈,有什 ...

他有两种方式 一种和正常步进电机驱动一样dir step 还有一种spi 发送位置 也可以实时读取当前位置
噪音的话很小 很平滑
开启静音模式可以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第1个,你说的改变位置后,自动计算加减速,是不是指给它一个位置目标后,它自动会重新计算加减速 ...

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 速度也可以实时改变 位置也可以
SPI都是发命令

网友:
静音模式不错

网友D:
有多余的板吗?

网友:
不错,正想着做块玩玩

网友E:
控制57,1.噪声控制怎样?2.最高转速能上到多少?

网友:
这个价格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余的板吗?

应该还有两块空板 要了送你  国庆来了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57,1.噪声控制怎样?2.最高转速能上到多少?

57 42 35的声音很小很小很稳 搁一个平面桌子上没啥抖动
其他驱动没测过 不过这芯片出来的噪声应该比其他小 转速貌似看电机和这个结合 细分128 256试的 速度可以很高了 可以看手册折算一下 到个上千转应该没问题

网友F:
隔离能用普通光藕吗,像6N137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能用普通光藕吗,像6N137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余的板吗?

我没办法私信你

网友D(2019-10-30):
楼主怎么联系,我们做了一个,30转/分钟以下非常平稳无噪声,30转/分钟以上会明显震动,,噪声大很多,您那里有遇到这个问题吗?各寄存器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G:
mark下,话说能否用这1560再配个单片机 来实现 现在流行的 闭环步进?

网友:
楼主看到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mark下,话说能否用这1560再配个单片机 来实现 现在流行的 闭环步进?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下,话说能否用这1560再配个单片机 来实现 现在流行的 闭环步进?

本身带编码器接口 支持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联系,我们做了一个,30转/分钟以下非常平稳无噪声,30转/分钟以上会明显震动,,噪声大很多,您 ...

那不会的 这个速度哪会振动 几百转都不会 可能是由于你设置的电流太大引起的 还有一些加减速设置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会的 这个速度哪会振动 几百转都不会 可能是由于你设置的电流太大引起的 还有一些加减速设置什么的 ...

能否把您的初始化设置5160的代码贴出来,或者发到我邮箱huy666@163.com,我直接用您的初始化代码试试看,我的电机是5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会的 这个速度哪会振动 几百转都不会 可能是由于你设置的电流太大引起的 还有一些加减速设置什么的 ...

我的电流也不大,24V供电,24V的电流0.5A以下。

网友H:
这个 TMC5160 支持 菊花链模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 TMC5160 支持 菊花链模式不

应该是不支持的 应该只能支持SPI的一主多从结构 可以下载分析的手册看看 TMC5160_Datasheet_Rev1.08_CN.pdf 第二页

网友H:
手册里,之提了一下, 不是太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册里,之提了一下, 不是太确定了

那应该可以

网友:
不错,如果价格合适,我也做几块试试

网友:
楼主还在搞TMC5160吗?微信多少?我加一下

网友:
发我QQ邮箱吧1284201489@qq.com

楼主:
嗯  已经小批量了 已发送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  已经小批量了 已发送

麻烦发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发上来啊

发上来什么呢 给楼上发的微信

网友J:
麻烦楼主也给我发一份吧!!感谢!!80533984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麻烦楼主也给我发一份吧!!感谢!!

不是 没搞明白你们要啥呢 原理图都分享了啊 给发的是我微信号……

网友K:
请教一下为什么没有用5160的内部时钟而外挂了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为什么没有用5160的内部时钟而外挂了一个呢?

也可以  以前遇到过一次用内部时钟不准的问题后习惯性用外部时钟了

网友:
楼主可以有偿分享一些程序吗 我在调试tmc5130  依然感觉声音有点大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也可以  以前遇到过一次用内部时钟不准的问题后习惯性用外部时钟了  ...

顺便再问一下外挂时钟可以无源的么?有源的好像3,3V的比较多。楼主用的5v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顺便再问一下外挂时钟可以无源的么?有源的好像3,3V的比较多。楼主用的5v有源的。 ...

这个应该不能用无源的 因为只有一个CLK引脚

网友(2019-12-07):
楼主 我也做了一个,电机缺1相(四根线接只接三根),会烧坏采样电阻,请问你这个有吗?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能否把初始化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有基础的tmc5160的测试程序吗?板做了不知道怎么测,谢谢

网友L(2020-01-10):
原理图能传PDF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原理图能传PDF文件吗

用tmc5160在坛里找一下,我个贴我给出了99se的原理图和pcb图及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tmc5160在坛里找一下,我个贴我给出了99se的原理图和pcb图及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版嘛 纯手工焊接 理解理解
国庆来了让加工厂做一些

这种高档步进驱动芯片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2020-10-13):
引用 楼主:
本身带编码器接口 支持闭环

请问下你这个中文版的数据手册能分享下吗,网上找的都是英文的,多谢了

网友:
有套件不

网友(2020-12-06):
那个耐压30V的MOS用在24V上可靠吗?

网友:
lz公司的芯片?

网友:
请问测试过12V的供电电压,大概在100-200rpm的电流吗?如果测试过,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2021-06-21):
MARK一下,准备调这个!

网友M(2021-12-24):
楼主 这个在运动之前,通过可以任意变细分吗?需不需要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这个在运动之前,通过可以任意变细分吗?需不需要断电重启

不需要 所有运动参数 可以任意时刻修改立即生效 运动过程中也可以 急加速和减速

网友:
这芯片能做跟随编码器联动吗?编码器走,芯片驱动电机走,编码器停它也及时停止电机

网友(2022-04-20):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有个步进电机方面的项目想要外包 可以加我wx   Kira---------VerSace  去掉中间的---------

网友N(2022-07-25):
"限位 也可以用TMC5160自带 也可以通过IO"

想问下这两种区别大吗?领导非让改到接tmc,但感觉区别几乎没有啊

网友O:
自己做的板子 芯片发烫严重,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限位 也可以用TMC5160自带 也可以通过IO"

想问下这两种区别大吗?领导非让改到接tmc,但感觉区别几乎没有 ...

有硬件自带资源 为啥不用呢  可靠 功能也足够多 最主要还是急停的逻辑不一样
你自带io检测还需要控制急停 如果你用使能引脚急停 没记错 还是需要初始化芯片的某些参数 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自己做的板子 芯片发烫严重,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

发热正常

网友(2023-11-16):
楼主好,目前在调试5160,但是57抖动比较大,可以参考一下代码吗?加一下您微信
邮箱:Leopoldfitz9621@163.com

网友:
显示屏的“total”“single”用的是啥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已经小批量了 已发送

楼主也发我邮箱吧,Leopoldfitz9621@163.com,想加您微信

网友(2024-02-02):
下午好,我在拿5130程序调试5160的过程中遇到些问题。5130的程序适配不了5160的,我需要加什么东西或者配置吗?想要一下楼主5160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