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电的有记忆效应的电池,断开再充,容量是否就没了?

楼主(2019-09-30):
一直有个疑问,类似有记忆效应的电池,类型镍镉、镍氢(比较小),假如充满电后,从充电器拆下电池的过程,肯定有瞬间机械抖动,有快速的“断电——充电——断电——充电”过程

这个过程,是否满足产生记忆效应的量变积累过程呢?也会造成电池产生记忆效应,寿命损伤?

请大神科普解疑,谢谢!

【换种问法吧,其实纠结的是这个点,让各位产生歧义了】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先去查一下记忆效应的原因,就能理解了,记忆效应不是开关量,是逐渐形成的。

网友A:
要是这么脆弱,那算是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么脆弱,那算是完了.....

从充电器拆下电池的过程,肯定有瞬间机械抖动,有快速的“断电——充电——断电——充电”过程

这个过程,不符合记忆效应产生的流程嘛?没有规定要delay多久才进入记忆过程吧?呵呵

网友:
记忆效应, 不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充电器拆下电池的过程,肯定有瞬间机械抖动,有快速的“断电——充电——断电——充电”过程

这个过程 ...

脑回路。。。。
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容忍量在里面,而不是非黑即白的立即产生效应。
比如说,人饿了不吃饭会死,没毛病,但实际你要理解为人饿了在一个时间范围内没有吃饭会死。
比如说,作息不规律有害健康,你要验证这句话,难道就凭几个小时的观察?

网友:
记忆效应是长期形成的,特别是多次没充满就放电或充电,不过现在的工艺好了,镍氢电池基本没有,镍镉电池还有

网友B:
记忆效应我感觉有点类似机械里的疲劳破坏。是多次反复的破坏造成性能逐步下降最后报废。
疲劳破坏和折断、剪断破坏明显不一样,就如同电池记忆效应和过充报废明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忆效应我感觉有点类似机械里的疲劳破坏。是多次反复的破坏造成性能逐步下降最后报废。
疲劳破坏和折断、 ...

假如充满电后,从充电器拆下电池的过程,肯定有瞬间机械抖动,有快速的“断电——充电——断电——充电”过程

那这个是否满足产生记忆效应的量变积累过程呢?

网友:
其实我也一直好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充满电后,从充电器拆下电池的过程,肯定有瞬间机械抖动,有快速的“断电——充电——断电——充电” ...

的确满足,但是这样的记忆非常非常微弱。

网友:
记忆效应是长期形成的,楼主说的这个过程可以忽略。

网友:
锂电池怕过压对吧,给他把保护片去掉,加上个100V@1us看看肯定要爆炸 :)

网友:
充电电极还原物被钝化了,不能参加放电氧化反应了

网友:
LZ误解了记忆效应,3楼就已经告诉你去查,你还在一直反复问……